[STM8] 使用STM8S003F3微控制器计算车轮的转速

楼主(2023-03-26):
这是我的原创帖子。

当我在进行STM8相关的实际操作时,有时会遇到一些难题,尽管我可以在数据手册或者技术文档中找到一些解决方法,但有些问题可能需要我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和调试才能解决。
在本篇文章中,我将与您分享我在进行STM8相关实际操作时遇到的一个难题,并介绍我是如何通过分析和调试最终解决了这个问题。

在我的一个项目中,我使用了STM8S003F3微控制器以及两个编码器来计算车轮的转速。我使用了STM8S003F3的TIM1编码器接口来计数编码器的正交信号。在低速情况下,我可以正确地计数,但当车轮转速超过一定阈值时,计数开始出现错误,无法正确地归零。我分析了数据手册和技术文档,尝试了一些调试方法,但问题仍然存在。

楼主:
在进一步的分析中,我发现我使用的编码器发生了反弹。编码器反弹是指在编码器信号线上出现干扰,导致编码器输出的信号出现不稳定的状态。由于编码器接口的工作原理是通过捕捉编码器信号的上升沿和下降沿来进行计数,因此反弹信号会导致计数器出现错误计数或者溢出的情况。

楼主: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采取了以下的解决方法:

楼主:
1.增加编码器反弹滤波器时间常数:在STM8S003F3的TIM1编码器接口中,可以设置反弹滤波器的时间常数。增加反弹滤波器时间常数可以有效地减少反弹信号的干扰,并提高编码器计数的准确性。

楼主:
2.降低编码器的计数频率:通过降低编码器的计数频率,可以减少计数器溢出的可能性,从而提高编码器计数的准确性。

楼主:
3.使用硬件滤波器:一些编码器具有硬件滤波器功能,可以有效地抑制反弹信号的干扰,提高编码器计数的准确性。

楼主:
通过以上的方法,我最终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并且实现了准确的编码器计数。在进行STM8相关实际操作时,我们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通过仔细的分析和调试,我们可以找到最适合我们的解决方法,并最终实现我们的目标。

楼主:
这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应用场景,使用STM8S003F3微控制器和编码器可以实现车轮转速的精确计算。通过采集编码器的正交信号并使用STM8S003F3的TIM1编码器接口进行计数,我们可以轻松地实现车轮的转速计算。此外,该微控制器还可以实现其他功能,如速度控制、位置控制和转矩控制等。这些功能可以使车辆更加智能化和高效化。

楼主:
在实现这个应用场景时,需要注意的是,编码器反弹可能会导致计数器出现错误计数或者溢出的情况。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可以采取一些方法,如增加编码器反弹滤波器时间常数、降低编码器的计数频率和使用硬件滤波器等。此外,为了提高计算的精度,还需要考虑编码器的分辨率、计数器的位数和计数器的时钟频率等因素。

楼主:
总之,使用STM8S003F3微控制器和编码器可以实现车轮转速的精确计算,并且可以实现更多的控制功能。在实现过程中,需要注意编码器反弹问题和计算精度问题。

网友A(2024-04-22):
首先是进行按比例和具体的施胶量进行混合操作

网友B:
该电容可以存储高达8KV的电位

网友C:
设置测试负载,测试负载应该符合电源的规格要求

网友D:
具有一定的抗不平衡能力,对电路对称性要求不很严格;适应的功率范围较大,从几十瓦到千瓦都可以;开关管耐压要求较低;电路成本比全桥电路低等。

网友E:
从电路原理图上看,反激式与正激式很相象,表面上只是变压器同名端的区别,但电路的工作方式不同,D3、N3的作用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