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蓝牙音频模块,连接到手机,不能实时音频上传,只有接打电话的时候才能上传音频

楼主(2023-03-26):
蓝牙模块上的麦,只有接打电话的时候,才能把声音上传到手机。
用手机自带的录音机录音,采集到的音频是手机自带的麦,而不是蓝牙模块上的麦。
请问能不能实现蓝牙与手机实时音频传输呢,就像蓝牙串口模块,双向实时传输。

是不是协议版本不对,模式没有选对。

楼主:
我测试了接听微信通话,也可以从蓝牙耳机采集声音而不是用的手机的麦。
应该是微信在建立连接后发送了指令使蓝牙设备打开了音频上传。
有没有朋友了解这个,请指教

网友A:
如果你用电脑连接蓝牙耳机,就会发现,蓝牙耳机实现了两种设备模式。
1种是免提头戴通话设备。这个只能在打电话的时候才有声音,早期的蓝牙耳机只支持这种模式,如果想听音乐,还要在手机上用软件 redirect 一下。
第二种就是蓝牙立体声音频设备,这种是可以不通话的时候也能播放和录音的,支持的采样率也更多。

你可以检查一下,你的蓝牙耳机是不是同时支持了这两种模式。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我就是想要第二种蓝牙音频设备,但是不知道哪有卖的,淘宝上的模块都不支持这种模式

网友B:
手机一般仅支持HSP,HFP 不支持AG。

你把手机与PC 连接看看能不能把手机变成蓝牙音箱

网友C:
不用想了,传统蓝牙协议栈,只有HFP才支持双向的音频传输,其它仅支持单向的,找一下最新的BLE5.3看看吧

楼主:
我还纳闷怎么找不到这样的蓝牙设备,原来还没上市呢

网友D:
       我有个“枫叶新能源”车载蓝牙4.2功放盒。,使用WIn7系统能当作音频播放设备使用,升级win11电脑后能连接不能选择为音频播放设备,无法播放声音,5.2蓝牙耳机又正常.安卓手机高低版本播放一切正常,不知为何。

网友E(2023-06-05):
我有一个18年的单耳机,现在连win11的电脑,能听也能录,能同时连手机和电脑,电脑声音和手机声音能同时听到。40多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