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版本的CCS如何运行TI-simlator 转

楼主(2023-03-26):
1、使用方法

按照[1]中的方**发现,部分型号的DSP simulator无法成功运行。
在[1]基础上,本人将文件放入对应的文件夹中,直接将压缩包内的ccs_base文件夹,如下图解压至CCS的安装目录中。这样,ccs_base文件夹会与CCS安装目录下的ccs_base文件夹自动合并,软件仿真需要的文件会自动放置在ccs_base的指定位置,用户不再需要手动操作了。

2、验证

[1]中详细说明了C6748核心的验证方法。现在,我们在CCS8.3.1上参照[4]中的方法来验证C66x系列DSP的软件仿真功能。

(1) 新建工程

如上图所示新建一个通用C66的工程文件,然后点击"Finish",然后在生成的工程属性中修改下图中红圈的内容

(2) 生成仿真配置文件

点击上图中画红圈的位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命名这个配置文件名为"hello,c66.ccxml"

按照上图中的1、2、3步骤分别进行配置,配置完毕后,我们将代码改成:

#include <stdio.h>
#include <c6x.h>

/**
* hello.c
*/
int main(void)
{
    int coreId = DNUM;
        printf("Hello World from core %d\n",coreId);

        return 0;
}

编译代码之后,开始载入文件。

(3) 运行

点击上图中的小虫,将出现如下对话框:

(注意勾选上面红圈圈住的两个复选框)。点击对话框的OK之后,出现如下界面:

按照上图的顺序依次执行,底部的控制台将会打印出信息:

此时,只有一个核心执行了代码,另外7个核心还处于等待状态,再次点击运行按钮,剩下的所有核心都会开始工作:

https://blog.csdn.net/Frost1066/article/details/124867047

网友A:
在TI Simulator中,可以进行单步调试、断点调试、变量监视和内存查看等操作,以便更好地调试应用程序。

网友B:
CCS还提供了多种调试工具,包括单步执行、断点调试、变量监视、性能分析和代码覆盖率分析等。

网友C:
CCS集成了代码编辑器、编译器、调试器和性能分析工具,使得开发人员可以在同一个环境中进行软件开发和硬件调试。

网友D:
CCS还支持多种编程语言和编译器,包括C语言、C++语言、Assembly语言和TI编译器等。

网友E:
在CCS中,可以通过“新建”->“定制”->“板级”->“模拟器”->“TI-Simulator”来添加TI-Simulator。安装完成后,就可以在CCS中运行TI-Simulator了。

网友F:
要在CCS上运行TI-simulator,首先需要安装TI-simulator,其次安装CCS,然后将TI-simulator添加到CCS中。

网友G:
CCS还提供了丰富的例程和模板,包括各种应用程序、驱动程序和启动代码等。这些例程和模板可以帮助开发人员快速上手并进行开发。

网友H: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4853581

网友I:
CCS具有强大的调试功能,支持多种调试接口

网友J:
在CCS的工作区中,选择Project->Properties。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Debug->Debug Configurations。

在左侧面板中,选择TI Simulator,并点击New launch configuration按钮创建一个新的TI Simulator调试配置。

在右侧面板中,选择Main tab,并指定程序的可执行文件路径和参数。

在右侧面板中,选择Advanced tab,并设置仿真器选项。

点击Apply按钮保存配置,并点击Debug按钮启动调试过程。

网友K:
集成开发环境 (IDE),主要用于开发德州仪器的DSP和微控制器应用程序。

网友L:
TI-simulator是Texas Instruments公司的一个模拟器,用于模拟器低速处理器的运行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