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latile关键字的作用

楼主(2023-03-26):
Volatile关键字的作用主要有如下两个:
1.线程的可见性:当一个线程修改一个共享变量时,另外一个线程能读到这个修改的值。
2. 顺序一致性:禁止指令重排序。

一、线程可见性

我们先通过一个例子来看看线程的可见性:

public class VolatileTest {
    boolean flag = true;

    public void updateFlag() {
        this.flag = false;
        System.out.println("修改flag值为:" + this.flag);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VolatileTest test = new VolatileTest();
        new Thread(() -> {
            while (test.flag) {
            }
            System.out.println(Thread.currentThread().getName() + "结束");
        }, "Thread1").start();

        new Thread(() -> {
            try {
                Thread.sleep(2000);
                test.updateFlag();
            } catch (InterruptedException e) {
            }
        }, "Thread2").start();

    }
}

打印结果如下,我们可以看到虽然线程Thread2已经把flag 修改为false了,但是线程Thread1没有读取到flag修改后的值,线程一直在运行

修改flag值为:false

我们把flag 变量加上volatile:

    volatile  boolean flag = true;

重新运行程序,打印结果如下。Thread1结束,说明Thread1读取到了flage修改后的值

修改flag值为:false

Thread1结束

重新运行程序,打印结果如下。Thread1结束,说明Thread1读取到了flage修改后的值

修改flag值为:falseThread1结束
说到可见性,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下Java内存模型,Java内存模型如下所示:

线程之间的共享变量存储在主内存中(Main Memory)中,每个线程都一个都有一个私有的本地内存(Local Memory),本地内存中存储了该线程以读/写共享变量的副本。
所以当一个线程把主内存中的共享变量读取到自己的本地内存中,然后做了更新。在还没有把共享变量刷新的主内存的时候,另外一个线程是看不到的。
如何把修改后的值刷新到主内存中的?
现代的处理器使用写缓冲区临时保存向内存写入的数据。写缓冲区可以保证指令流水线持续运行,它可以避免由于处理器停顿下来等向内存写入数据而产生的延迟。同时,通过以批处理的方式刷新写缓冲区,以及合并写缓冲区中对同一内存地址的多次写,较少对内存总线的占用。但是什么时候写入到内存是不知道的。

所以就引入了volatile,volatile是如何保证可见性的呢?
在X86处理器下通过工具获取JIT编译器生成的汇编指令来查看对volatile进行写操作时,会多出lock addl。Lock前缀的指令在多核处理器下会引发两件事情:
  • 将当前处理器缓存行的数据写回到系统内存。
  • 这个写回内存的操作会使其他cpu里缓存了该内存地址的数据无效。
    如果声明了volatile的变量进行写操作,JVM就会向处理器发送一条Lock前缀的指令,将这个变量所在缓存行的数据写回到系统内存。但是,就算写回到内存,如果其他处理器缓存的还是旧的,在执行操作就会有问题。所以,在多处理器下,为了保证各个处理器的缓存是一致的,就会实现缓存一致性协议,每个处理器通过嗅探在总线传播的数据来检查自己缓存的值是不是过期了,当处理器发现自己缓存行对应的内存地址被修改,就会将当前处理器的缓存行设置成无效状态,当处理器对这个数据进行修改操作的时候,会重新从系统内存中把数据读到处理器缓存里。
二、顺序一致性
在执行程序时,为了提高性能,编译器和处理器常常会对指令做重排序。重排序分为如下三种:

1属于编译器重排序,2和3属于处理器重排序。这些重排序可能会导致多线程程序出现内存可见性问题。
当变量声明为volatile时,Java编译器在生成指令序列时,会插入内存屏障指令。通过内存屏障指令来禁止重排序。
JMM内存屏障插入策略如下:
在每个volatile写操作的前面插入一个StoreStore屏障,后面插入一个StoreLoad屏障。
在每个volatile读操作后面插入一个LoadLoad,LoadStore屏障。
Volatile写插入内存屏障后生成指令序列示意图:

Volatile读插入内存屏障后生成指令序列示意图:

通过上面这些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编译器不会对volatile读与volatile读后面的任意内存操作重排序;编译器不会对volatile写与volatile写前面的任意内存操作重排序。
防止重排序使用案例:
public class SafeDoubleCheckedLocking {    private volatile static Instance instane;    public  static Instance getInstane(){        if(instane==null){            synchronized (SafeDoubleCheckedLocking.class){                if(instane==null){                    instane=new Instance();                }            }        }        return instane;    }}
创建一个对象主要分为如下三步:
  • 分配对象的内存空间。
  • 初始化对象。
  • 设置instance指向内存空间。
如果instane 不加volatile,上面的2,3可能会发生重排序。假设A,B两个线程同时获取,A线程获取到了锁,发生了指令重排序,先设置了instance指向内存空间。这个时候B线程也来获取,instance不为空,这样B拿到了没有初始化完成的单例对象(如下图)
二、Volatile与Synchronized比较
  • Volatile是轻量级的synchronized,因为它不会引起上下文的切换和调度,所以Volatile性能更好。
  • Volatile只能修饰变量,synchronized可以修饰方法,静态方法,代码块。
  • Volatile对任意单个变量的读/写具有原子性,但是类似于i++这种复合操作不具有原子性。而锁的互斥执行的特性可以确保对整个临界区代码执行具有原子性。
  • 多线程访问volatile不会发生阻塞,而synchronized会发生阻塞。
  • volatile是变量在多线程之间的可见性,synchronize是多线程之间访问资源的同步性。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xinghui_liu/article/details/124379221

网友A:
volatile 关键字表示,编译器进行强制 I/O 寻址,而非读取寄存器的值。

网友B:
为什么在多线程程序中要慎用volatile关键字

网友C:
加上 volatile 关键字,可以防止被编译器优化。

网友D:
一个指针可以使volatile吗

网友E:
可以提供对特殊地址的稳定访问。

网友F:
static 和 Volatile 的区别是什么呢?

网友G:
用volatile关键字定义变量,相当于告诉编译器,这个变量的值会随时发生变化,每次使用时都需要去内存里重新读取它的值,并不要随意针对它作优化。

网友H:
怎么理解volition关键字?

网友I:
需要加volatile吗

网友J:
C语言中volatile在什么情况下使用

网友K:
volatile关键字有什么特性?

网友L:
extern和 volatile 可以共同使用吗

网友M:
不使用volatile定义的变量,可能因为编译器优化而出现一些问题

网友N:
volatile关键字是否能保证线程安全

网友O:
volatile关键字可以防止 指令重排优化

网友P:
C语言中Valatile关键字有什么用

网友Q:
volatile 可以用来修饰函数返回值吗

网友R:
线程的可见性:当一个线程修改一个共享变量时,另外一个线程能读到这个修改的值。

网友S:
楼主你的图片都挂掉了。

网友T(2023-05-05):
确保每次访问变量时都能获得最新的值。

网友I:
volatile关键字用于告诉编译器,被修饰的变量可能会在意外情况下被修改,从而需要每次都重新从内存中读取该变量的值

网友U:
volatile关键字可以确保变量的可见性和一致性。

网友I:
如果不使用volatile关键字,编译器可能会把变量缓存在寄存器或其他地方

网友V:
volatile关键字非常重要,特别是在并发编程领域,可以避免很多潜在的问题。

网友W:
volatile是C/C++语言中的一个关键字

网友X:
通常用于多线程或者中断服务程序中,可以防止编译器对变量进行优化

网友Y:
它的主要作用是告诉编译器,被修饰的变量可能会在意外情况下被改变,因此每次访问该变量都需要重新读取其值。

网友M(2023-06-10):
需要使用volatile关键字来告知编译器,在访问这些变量时,需要实时地重新读取它们的值,以确保程序正确性和可靠性。

网友Z:
volatile关键字在c需要中有特定的使用场景吗

网友AA:
从另一个纬度阐述volatile的意义,不错。

网友W:
使用Volatile关键字声明变量会禁止编译器对该变量进行优化,从而可能会影响程序的性能。

网友AB:
volatile关键字的作用是告诉编译器某个变量可能在程序执行期间被修改,需要实时地重新读取它的值。

网友J:
使用Volatile关键字声明的变量告诉编译器该变量的值可能随时被外部因素改变,从而禁止编译器对该变量进行优化。

网友K:
使用Volatile关键字声明的变量告诉编译器需要限制对该变量的访问顺序,保证多个线程或任务对该变量的操作按照预期顺序进行。

网友AC:
使用Volatile关键字声明的指针可以告诉编译器需要直接访问内存,而不是通过缓存或者其他优化方式进行访问。

网友AD:
Volatile是一个关键字,用于告诉编译器某个变量的值可能在程序执行期间被意外改变,从而需要保证每次访问这个变量时都要重新读取它的值,而不是使用已经缓存的旧值。

网友L:
表明某个变量的值可能在外部被改变

网友AE:
保证变量写操作的可见性

网友AD:
在程序执行过程中,编译器可能会进行一些优化,如使用寄存器暂存变量、对某些操作进行重排等。这种优化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提高程序的效率,但在某些特殊场合下却有可能导致错误的结果。

网友AF:
一般情况下应该尽量避免使用Volatile关键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