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MPLAB的编译 优化等级

楼主(2023-03-26):
最上面的那个3选项是运行速度最快的,但是代码会多些。

中间的S选项是最优化,是两者结合的最佳点。

0选项是最稳定的。

这要说明的是C30低级版本(<2.5)的用选项3比较好。代码和S差别不大,优化性能最好。但是如果用到3.30版本以上就要用s选项了。因为选项3会产生很多的代码。这个版本的代码产生量与S选项相比多的太多了,大大降低了性能。

但是如果对稳定性有较高要求建议选择0选项。

网友A(2023-05-13):
编译器选项中的优化级别哪个对应不优化?

网友B:
MPLAB 安装C编译器时 在哪里选择版本

网友C:
有没有对代码大小可以进行优化的选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编译器选项中的优化级别哪个对应不优化?

-O0是不优化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对代码大小可以进行优化的选项

-O1,-O2,-O3,-Os,都会对代码大小进行优化。这几个优化级别间的区别,请看编译器用户指南“优化”章节中的详细说明。或者在MPLAB X IDE项目属性窗口中编译器优化选项设置的描述中也能看到对于每个优化级别的说明。

网友E:
执行速度和效率,可以选择较高的优化级别

网友F:
如果需要控制代码大小或者对代码的可读性和调试性有要求,可以选择较低的优化级别。

网友G:
在MPLAB中编写和编译代码时,可以设置不同的优化级别,以控制生成的目标代码的质量和大小。

网友H:
优化级别哪个对应不优化?

网友I:
要优化代码大小的话,直接选择s就可以。

网友J:
mplab x ide 和mplab ideV8.x什么区别?

网友K:
编译器不对代码进行任何优化处理。这种方式适合于调试阶段,可以方便地进行单步调试和查看变量值。

网友L:
通过Option categories->Optimizations->Optimization level来进行优化。

网友M:
-Os 根据代码大小进行优化,尽可能减小生成的目标代码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