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0元(功能说明)
自制了个简易电池内阻测试仪来分享下

楼主(2023-03-26):
我知道我做这东西简单做的不好,就是点个灯刷新个数码管也可以来分享下吧,我知道有人看不惯我做了个什么就到处发,大家忍耐下吧
量程1毫欧到100欧,耐压没实验,5个档位:0-10毫欧、10-100毫欧、100-1000毫欧、1-10欧、10-100欧,按键2手动切换。
10、100毫欧档位恒流100毫安、1、10、100恒流10毫安。
电路

LCEDA工程

源代码和固件

电路板,上面是电路,下面是开尔文夹

实物

我又要发视频了,我知道大家反感我发视频,我保证我发视频没收益,反感的就当没看到就好了

实物电路板和自制的开尔文夹

校准方法
夹子短路,按下按键1进入短路清零模式,通过调按键1和按键2加减使读数为0后按住按键1的同时再按下按键2进入下一个档位,全部清零完成显示完成后自动保存到FLASH。按下按键2不要松手,再按下按键1进入校准模式,比如校准0-10毫欧档就夹上10毫欧电阻,通过按键1和按键2加减调整到10毫欧后按住按键1的同时再按下按键2进入下一个档位,全部校准完了会显示完成并且保存到FLASH

测几个电阻演示

厉害了!
@dirtwillfly :核心电路是仿照那种黄颜色外壳电池内阻仪做的,热心网友反绘制出了那个成品的PCB分享给我了
很好的DIY作品

网友A:
楼主厉害哦,赞一个!有源代码分享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厉害哦,赞一个!有源代码分享不

主题贴里已经发了啊。。 1.s源代码,1.bin固件,LCEDA工程是专业版的,导入就可以了

网友B:
电池怎么有4个引出线? 啥功能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怎么有4个引出线? 啥功能的电池?

画的电池是被测对象,四线是开尔文夹子,电源在右上角,太耗电了就取消电池供电了。

网友C:
学到了,这个夹子还可以这样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到了,这个夹子还可以这样做

哈哈,这制作我最满意的就是这个夹子了,虽然组装麻烦点,但是很实用很省钱,里面弹簧是用那种电线杆之间钢丝拉线做的是捡的,轴和夹子头都是铁丝做的,那种不生锈的铁丝,用洁厕灵当助焊剂上的锡,这下不缺夹子了

楼主:
我设计的这个夹子感觉很满意,省钱还很坚固,免费电路板能做好几个夹子,以前一直为怎么做夹子为难,也前也做过,做了好几种都不好用

网友D:
夹子来张大图特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夹子来张大图特写

网友又要说丑了,但确实很实用,有个网友说我再改进下愿意出40买我的方案,我觉得太麻烦了现在这样勉强够用就好了,测电压万用表测测就行了,我也没卖给他,免费和大家分享。

网友E:
锡时间长了会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E:
锡时间长了会氧化。

那就再上一遍或者刀片刮刮,怎么省钱怎么来,我一开始做夹子头还用4平方铜线,后来感觉太浪费了就用铁丝做了,能测个大概就行了。我那150元买的示波器用了很多年都没示波器探头,是用同轴线抽出中间铜线,换成了电烙铁里的细电阻丝。

成品开尔文夹我从来都没摸过,实物见都没见过。。。 这种表主要是线要互相缠绕来抵消磁场,电桥那种同轴线反而效果不好,用同轴线也必须HC LC 一根,HP LP一根。

网友F(2023-11-03):
楼主的汇编程序基本都是一条程序写到底,为什么不分开写呢,芯片比如F103写一个103map.s的器件头文件,液晶屏每种型号的程序写一个头文件,一些常用的功能也写成头文件。用的时候直接在程序第一行来一条INCLUDE 103map.s,程序里可以直接用寄存器名称而不是用寄存器的地址。GPIOA_BASE          EQU                0x40010800
GPIOA_CRL               EQU     0x40010800
GPIOA_CRH               EQU     0x40010804
GPIOA_IDR               EQU     0x40010808
GPIOA_ODR               EQU     0x4001080C
GPIOA_BSRR              EQU     0x40010810
GPIOA_BRR               EQU     0x40010814
GPIOA_LCKR              EQU     0x40010818

附上一个网上找到的F103的器件头文件,也只是参考而已,里面只是常用的很少的寄存器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