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会用嘉立创做板的请进

楼主(2023-03-26):
听说嘉立创可以代焊零件,所以我正在学习嘉立创。
首先是感觉嘉立创的零件真的贵,零件价格平均是淘宝的 3 倍,甚至有 8 倍的。没办法,不买他的零件,怎么给你焊?
其次是看不出电阻的阻值。下面的它的电阻库:

标题里含有阻值,比如划红线的那个。但是这么长一串,我怎么知道阻值是从哪开始的呢?
求教高人,谢谢!

网友A:
要不你先找个师傅领进门?

网友B:
首先  零件贵的话  你可以选择邮寄元器件,用你的元器件SMT焊接;
其次 看不出电阻阻值的问题-> 你可以在原理图设计的时候 把原理图内的电阻阻值按照要求标好,也可以嘉立创选好电阻,使用货号搜索,放置到你的设计图中;做板后,万一你需要SMT你就可以直接生成你的SMT文件单

网友C:
楼上已经把操作流程说的很清楚了,可以好好研究下。
另外你要清楚嘉立创贴片的定位,优势在于样板+小批量。不要用做大批量想法去嘉立创贴片。
电阻即使贵10倍能贵几毛钱呢?几百块就能带物料地贴回个PCBA,已经很便宜了。
深圳贴片厂便宜的开机费也在600以上。还不能保证贴好,因为可能只是肉眼检查。

淘宝假货一堆,你分辨的清楚哪些是正品吗?一个板子上只要有一个假货,你要花多少精力去查出来呢?
你查一天找出问题,你工资成本至少要按300来算吧。耽误项目开发的时间成本又要怎么算呢?
所以,要算大账,不要只盯着物料成本。

可以在嘉立创贴样品验证功能、物料品牌,量产时找线下贴片厂、自己买物料。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要不你先找个师傅领进门?

有意思

网友E:
我以为楼主要付钱请教问题呢,点进去一看是免费请教问题,还很强硬 。

网友F:
反正比较麻烦!我已经在嘉立创焊了两次了,一个300块板,一次600块板,两次都搞了我一整天,这些事情当面沟通一两个小时就处理完了,但现在面对的是冰冷的机器和规则,你就必须得硬着头皮去适应,去照做。嘉立创只能SMT,剩下的插件需要自己回来焊,不过嘉立创的质量还是可以,现在板子基本用完了,还没出现过有问题的

网友G:
设计原理图的时候就定好阻容参数,做板 导出bom 直接选择电阻电容 贴完,回来焊芯片 插件 还是比较方便的
要便宜,少用扩展库的料

网友H:
他没要求必须用他的软件, 你导出gerber给他他也能给你贴片. bom之类都标注好

网友I:
没有看懂要吐槽什么

网友J:
引用 网友F:
反正比较麻烦!我已经在嘉立创焊了两次了,一个300块板,一次600块板,两次都搞了我一整天,这些事情当面沟 ...

嘉立创只能SMT?不是哦,他们也能插件焊接的,价格嘛,其实算起来也跟外面差不多,但是工程费低些,我现在打印和小批量,都是找他们,也能全部焊好,哪怕是排针,也可以下单焊好。

网友K:
STM还是找自己附近的贴片厂搞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K:
STM还是找自己附近的贴片厂搞比较好

还有“贴片厂”这种生意??!!!上海有吗?

网友L:
样板找立创贴很划算,外面贴片厂10来个的板子开机费也很贵的。
你那个电阻库的界面没用到过(型号都给你了,直接去立创商城搜一下就知道阻值了),BOM自动匹配的,有对不上的可以手动替换。

网友M:
量大不大?不大的话,你出点钱,我给你焊接。

网友C:
https://bbs.21ic.com/icview-3293106-1-1.html
特意发了个帖分享我写的《内部手册》,里面有下pcb单、下smt单、购买物料、生产计划……全部流程。

网友N:
说工程费低的,那是因为嘉立创的做法鸡贼,把工程费平摊到元器件的换料费上了,扩展库,换料一个20元,一个稍微复杂的板子,有三四十个要换料的不正常吗?换料费就够开机费了。除非物料都使用他的基础库,但是受限制,正常公司都有一套自己的供应商,一般的工程师宁愿多花钱,也不会更换物料的,反正花的是公司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