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相关] 【SWDM-QFP100-34SVEA3测评】+ 环境搭建与点灯之一波两折

楼主(2023-03-26):
#申请原创#上期发了开箱贴,并将排针焊接好,今天来分享一下基于Keil开发平台的环境搭建。首先加入华芯微特技术QQ群,群中公告有提供全系列的开发资料下载链接:https://pan.baidu.com/s/1atLWlk1_SUR8WjISr-Bfpw,提取码:byv2      资料很齐全,这里我们暂且只需下载“00.其它公用资料”,“09.SWM341”两个文件夹的内容,关于SWDM-QFP100-34SVEA3开发板的接口说明图,在根目录下的《00.SYNWIT MCU 最小系统板应用指引_202212151802》文档中有介绍。
        关于在Keil平台上搭建环境,资料包中的“00.其它公用资料\01.KEIL IAR 工程建立说明”目录下的《UM1702 KEIL工程建立说明》有详细的讲解,由于SWDM-QFP100-34SVEA3开发板是基于ARM Cortex®-M33的内核,要求Keil版本在V5.32以上,JLink下载调试器硬件版本在V9或以上,要使用Keil开发基于SWM341的程序,首先得安装pack支持包,建议安装“00.其它公用资料\02.KEIL工程下载算法库&器件支持包”目录下的“Synwit.SWM32_DFP.2.0.4.pack”。
        pack安装完成后,进入到“\09.SWM341\01.基础库”目录下,将“SWM341_Lib-20230217.zip”文件解压,进入到GPIO参考例程中,使用Keil打开“KeyLED”工程,编译完成后,将开发板上电,使用杜邦线将JLink调试器与开发板上的J7正确连接。
         Debug调试下载时,弹出如下界面:
        这难道是提示J-Link的版本过低?于是乎在“00.其它公用资料\80.SEGGER JLINK”目录下,选择安装“JLink_Windows_V700”。
     安装完成后,再次进入Debug调试,依旧选择“J-LINK/J-TRACE Cortex”,结果还是显示如下界面,还是无法正常识别到JLink下载器。
      然后质疑是不是Keil的版本问题,笔者之前一直使用的是uVision V5.26版本,在此之前均未发现类似的情况。好在网络方便,重新安装一款最新版的Keil也是有必要的,于是乎备份好之前的pack包,卸载旧版本,下载安装最新的Keil_V5.38a,链接:https://pan.baidu.com/s/16moWnK-O1DoZtdvQ0czwcg,提取码:rnvd
       当然以上的链接地址也包括了**工具,值得注意的是,安装完成后,选中“Keil uVision5”图标,鼠标右键选择“以管理员身份运行”,然后才能使用**工具**。导入原来备份好的pack包,至此Keil版本更新完成。
       然后再次进入Debug选项,此次终于可以正确识别到JLink调试下载器了。
        由官方提供的电路原理图可知,板子的按键KEY与LED连接在J6上,而参考的GPIO操作例程是将PA0定义为KEY,PA5定义为LED,实现的功能就是通过对PA0的输入控制,从而控制PA5的输出,这里需要使用杜邦线将PA0与J6的KEY脚相连,PA5与J6的LED脚相连。
         因此采用SDK的GPIO参考例程,实验现象如下:
       在此工程的基础上,利用人的视觉暂留时间差,稍加修改即可完成呼吸灯的效果,代码修改如下:
#include "SWM341.h"

uint32_t SysTick_Delayus(uint32_t us);

void delay(int s)
{
        for(int i=0; i<s; i++)
   SysTick_Delayus(1000000);
}

void delayms(int ms)
{
        for(int i=0; i<ms; i++)
   SysTick_Delayus(1000);
}

void Breathe(void)
{
        int i=0;
        int time = 25;
        for(i=0; i<time; i++)
        {
                GPIO_SetBit(GPIOA, PIN9);
                delayms(i);
                GPIO_ClrBit(GPIOA, PIN9);
                delayms(time - i);
        }
        for(i=time; i>0; i--)
        {
                GPIO_SetBit(GPIOA, PIN9);
                delayms(i);
                GPIO_ClrBit(GPIOA, PIN9);
                delayms(time - i);
        }
}

int main(void)
{
        SystemInit();

        GPIO_Init(GPIOA, PIN0, 0, 1, 0, 0);                        //输入,上拉使能,连接板上KEY

        GPIO_Init(GPIOA, PIN5, 1, 0, 0, 0);                        //输出,连接板上LED灯

        GPIO_Init(GPIOA, PIN9, 1, 0, 0, 0);                        //输出,连接外置LED灯

        while(1==1)
        {
                if(GPIO_GetBit(GPIOA, PIN0) == 0)                //按键被按下
                {
                        GPIO_SetBit(GPIOA, PIN5);
                }
                else
                {
                        GPIO_ClrBit(GPIOA, PIN5);
                }
                Breathe();
        }
}

/* 设CPU主频160MHz,最大延时时间为pow(2, 24)/160=104857us */
uint32_t SysTick_Delayus(uint32_t us)
{
        uint32_t ticks = us * CyclesPerUs;

        if((ticks - 1) > SysTick_LOAD_RELOAD_Msk)
                return 1;

        SysTick->LOAD = ticks - 1;
        SysTick->VAL  = 0;    //清零计数器,清除COUNTFLAG标志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CLKSOURCE_Msk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while(!(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COUNTFLAG_Msk)) __NOP();
        SysTick->CTRL = 0;

        return 0;
}
        编译下载后,将外置LED灯的正极连接在PA9上,负极连到板上的GND上,呈现的呼吸灯效果如下,此次分享到此结束。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咱们后会有期。

网友A:
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咱们后会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