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HK32F030MF4P6的EEPROM读写问题?

楼主(2023-03-27):
HK32F030MF4P6的EEPROM共448字节,每字写入数据的时候需要先擦除再写入,写入一个字节至少需要5MS,能否先把448个字节全部擦除,再根据需要写入相应的地址?有哪位大神帮忙解答一下。

楼主:
自己顶一下,没兄弟帮忙回复一下吗?

网友A:
复位后如何能够保持内部ram储存的数据?

网友B:
如何使用HK32F030的Flash来模拟eeprom

网友C:
flash模拟eeprom稳定吗

网友D:
怎么使用HK32F030写IAP的bootloader和APP

网友E:
模拟EEPROM模块的使用

网友F:
写flash一定要擦除一页吗

网友G:
HK32F030MF4P6是否有片内eeprom

网友H:
内部有没有可以用来存储数据的EEPROM

网友I:
HK32F030的硬件I2C稳定吗

网友J:
其内置的eeprom如何使用?

网友K:
eeprom 可写多少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