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NUVOTON新唐单片机使用入门

楼主(2023-03-27):
文章目录
  0 准备工作
  1 开发环境搭建
  2 配置Nu-Link_Keil_Driver
  3 安装烧录工具
         3.1 下载烧录工具
  3.2 如单片机型号为 MS51FB9AE  (8051 1T系列)
         3.2. 1 ISP Tool
  3.2.2 ICP Tool
  3.2.3 ISP code
  3.2.4 烧录程序
  4 下载相应单片机的资源
         4.1 下载单片机MS51FB9AE数据手册
  4.2 下载单片机MS51FB9AE软件资源
         4.2.1 下载例程和外设驱动软件 (板级支持包BSP)
  5 下载新唐工具
0 准备工作
1.  新唐官网链接
1 开发环境搭建
使用KeilMDK,  具体安装方法可百度。
2 配置Nu-Link_Keil_Driver
        (某些旧型号的8位单片机可不安装该驱动,  直接使用烧录工具烧录程序)
1.  打开 Nu-Link_Keil_Driver 链接,  并下载;
2.  安装 Nu-Link_Keil_Driver

楼主:
3 安装烧录工具
3.1 下载烧录工具
1.  打开 烧录工具 链接,  下载相应型号单片机的烧录工具;

3.2 如单片机型号为 MS51FB9AE   ( 8051 1T系列)

楼主:
3.2.1 ISP Tool
ISP是PC与MCU之间进行通讯 。PC通过串口传输新的用户代码给MCU。然后引导代码 (LDROM中的ISPcode) 接收这些数据,  将这些数据通过IAP命令编程到用户代码区域 。新唐针对MS51提供ISP固件

和PC端软件,  这样可以很容易实现ISP通过UART端口升级代码。
1.  下载 NuMicro_ISP_Programming_Tool_V4.03  并解压如下,
2.  打开  RH_ISP_Programming_Tool_EN_Rev4.03》,  可找到该单片机的型号
3.  打开《UM_ISP_Programming_Tool_Rev4.03》,  看到如下信息
在使用 ISP Tool 烧录用于程序前,  需要先使用 ICP           ProgrammingTool 工具烧录 ISPcode 到LDROM中,   因为烧录方式有很多种,   USB、UART、SPI等,  每一种方式对应的 ISPcode 都不一样 ISP code 即引导码,  STC烧录程序的方式只有UART, 所以他的引导码在出厂时已经烧录进去了,  不需要用户再次烧录
关于"CBS"  可参考《TRM_MS51FB9AE_MS51XB9AE_MS51XB9BE_SC_Rev1.04   配置字   ( CONFIG )   的说明

楼主:
3.2.2 ICP Tool
过在线电路编程  (ICP)  编程Flash。如果产品在开发中,  或在终端客户的产品需要固件升级,  采用硬
件编程模式非常困难且不方便 。采用ICP方式将很简单,  且不需要将微控制器从板上拆下来 ICP方式
同样允许客户在量产电路板上编程设备,  在设备装配完成后再编程,  这样允许设备编程最新的固件或定
制化固件。
执行ICP功能,  仅需要3个引脚nRESET、ICE_DAT ICE_CLK。nRESET用于进入或退出ICP模式,
ICE_DAT为数据输入输出脚,  ICE_CLK为编程时钟输入脚 。用户需要在系统板上预留VDD 、GND以及这三个脚。
新唐提供MS51的ICP工具Nu-Link  通过新唐ICP编程器,  用户可轻松使用ICP。ICP编程器是新唐根据
MCU的电气特性专门设计的,  是很高效稳定的编程方式。

1、下载 NuMicro_ICP_Programming_Tool_V3.07.7246r  并解压,  最后安装
3.2.3 ISP code
ISP code在相应芯片的板级支持包  (BSP)  中  (下载方法参考下文)  ,  如下
3.2.4 烧录程序
们最终的目的是烧录用户程序,  烧录用户程序用多种方式 (如USB、UART、SPI)  ,  因此首先要使用 ICP Tool 烧录相应方式的 ISP code
1.  打开相应的工程  (ISP_XXX)  并编译
2.  打开ICP Tool  选择相应的 ISP code  并烧录  (这里只需要烧录一次就可以了)
3.  打开ISP Tool  烧录用户程序

楼主:
4 下载相应单片机的资源
打开官网资源链接,  以单片机MS51FB9AE为例子
4.1 下载单片机MS51FB9AE数据手册
点击单片机MS51FB9AE文档链接,  点击下载相应的数据手册。

4.2 下载单片机MS51FB9AE软件资源
单片机MS51FB9AE软件资源,  如例程和驱动软件
点击单片机MS51FB9AE软件资源链接,  点击下载相应的软件资源。

楼主:
4.2.1 下载例程和外设驱动软件  (板级支持包BSP)
1.  点击 MS51_Series_BSP_Keil_V1.00.003下载,  并解压
在《Readme  中对整个文件夹做了详细介绍。
2. 在相应的文件夹中有各型号单片机的简单例程和各外设驱动

楼主:
5 下载新唐工具
1.  打开官网链接,  点击下载相应的工具,

网友A:
感谢新唐博主一大早辛苦更贴。。。。

网友B:
是个很详细的步骤了

网友C:
新唐单片机无法ISP编程?

网友D:
新唐单片机如何写多个数据到flash?

网友E:
把这个贴悟透了我就入门新唐开发版了吗

网友F:
新唐M0516怎样下载程序?

网友D:
选择相应型号的NUVOTON单片机,创建工程并配置开发环境

网友G:
了解基本的单片机概念和原理,掌握C语言编程基础

网友H:
为什么新唐N76E003单片机用串口烧录不了

网友I:
编写程序代码,包括初始化、中断处理、功能实现等

网友J:
新唐单片机是国产的吗

网友K:
建议参考NUVOTON官方提供的用户手册和技术资料,以便更好地理解和应用NUVOTON新唐单片机。

网友L:
了解基本的概念和原理就行了

网友M:
新唐单片机是51单片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