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OLED屏显应用实例

楼主(2023-03-27):
一、环境配置

软件:Keil 5.31
mcuisp
野火串口调试助手
取字模软件
硬件:STM32F103C8T6核心板
AHT20温湿度传感器
OLED屏显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Xqiubi」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Xqiubi/article/details/127583030

楼主:
二、SPI简介

1.SPI定义

SPI(Serial Peripheral interface)是串行外围设备接口,SPI 接口主要应用在 EEPROM,FLASH,实时时钟,AD 转换器,还有数字信号处理器和数字信号解码器之间。

SPI是一种高速的,全双工,同步的通信总线,并且在芯片的管脚上只占用四根线,节约了芯片的管脚,同时为 PCB 的布局上节省空间,提供方便,正是出于这种简单易用的特性,现在越来越多的芯片集成了这种通信协议,STM32 也有 SPI 接口。
SPI内部结构简明图

楼主:
2.SPI的连接方式

楼主:
SS( Slave Select):从设备选择信号线,常称为片选信号线。
SCK (Serial Clock):时钟信号线,用于通讯数据同步。
MOSI (Master Output, Slave Input):主设备输出/从设备输入引脚。
MISO(Master Input,,Slave Output):主设备输入/从设备输出引脚。

楼主:
3.SPI特点
可以同时发出和接收串行数据;可以当作主机或从机工作;提供频率可编程时钟;发送结束中断标志;写冲突保护;总线竞争保护等。

SPI 总线四种工作方式 SPI 模块为了和外设进行数据交换,根据外设工作要求,其输出串行同步时钟极性和相位可以进行配置,时钟极性(CPOL)对传输协议没有重大的影响。

如果 CPOL=0,串行同步时钟的空闲状态为低电平;如果 CPOL=1,串行同步时钟的空闲状态为高电平。

时钟相位(CPHA)能够配置用于选择两种不同的传输协议之一进行数据传输。如果 CPHA=0,在串行同步时钟的第一个跳变沿(上升或下降)数据被采样;如果 CPHA=1,在串行同步时钟的第二个跳变沿(上升或下降)数据被采样。

SPI 主模块和与之通信的外设备时钟相位和极性应该一致。

楼主:
4.SPI的通讯过程
MOSI与MISO的信号只在NSS为低电平的时候才有效,在SCK的每个时钟周期MOSI和MISO传输一位数据。

楼主:
三、OLED简介

OLED即有机发光二极管(Organic Light-Emitting Diode),又称为有机电激光显示(Organic Electroluminesence Display, OELD)。OLED 由于同时具备自发光,不需背光源、对比度高、厚度薄、视角广、反应速度快、可用于挠曲性面板、使用温度范围广、构造及制程较简单等优异之特性,被认为是下一代的平面显示器新兴应用技术。

楼主:
LCD 都需要背光,而 OLED 不需要,因为它是自发光的。这样同样的显示,OLED 效果要来得好一些。以目前的技术,OLED 的尺寸还难以大型化,但是分辨率确可以做到很高。
2.0.96寸OLED显示屏相关介绍
参考下面链接:
0.96inch SPI OLED Module
3.运行厂家给出的Demo程序
①下载程序
程序下载链接:
Res/Program/OLED/0.96inch/SPI SSD1306 MSP096X V1.0/0.96inch SPI
②打开资料包,选择与自己平台相同的实例,打开Demo的工程,使用keil编译
③将程序烧录到开发板
④连接显示屏和开发板

楼主:
四、STM32+OLED显示姓名和学号
1.文字取模方法

软件初始设置:

楼主:
在文字输入区输入目标文字,并生成字模,得到显示图:

楼主:
点击生成字模,即可生成点阵

楼主:
2.代码撰写

用野火本地空库,下面链接是参考资料:
http://products.embedfire.com
B站上也有讲解: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8X4y1M763/?spm_id_from=333.337.search-card.all.click

楼主:
在test.c中写入内容显示TEST_MainPage函数:

楼主:
在oledfont.h中写入文字储存(举例):

楼主:
main.c文件: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OLED_Init();                                 //初始化OLED
        OLED_Clear(0);             //清屏(全黑)
        while(1)
        {
                TEST_MainPage();         //界面显示
        }
}

楼主:
3.效果展示

第一行显示名字首字母,第二行显示名字,第三行显示学号

楼主:
五、STM32+OLED显示AHT20的温度和湿度
1.代码撰写

在bsp_i2c.c文件中写入温湿度显示read_AHT20函数:
void read_AHT20(void)
{
        uint8_t   i;
        for(i=0; i<6; i++)
        {
                readByte[i]=0;
        }

        //-------------
        I2C_Start();

        I2C_WriteByte(0x71);
        ack_status = Receive_ACK();
        readByte[0]= I2C_ReadByte();
        Send_ACK();

        readByte[1]= I2C_ReadByte();
        Send_ACK();

        readByte[2]= I2C_ReadByte();
        Send_ACK();

        readByte[3]= I2C_ReadByte();
        Send_ACK();

        readByte[4]= I2C_ReadByte();
        Send_ACK();

        readByte[5]= I2C_ReadByte();
        SendNot_Ack();
        //Send_ACK();

        I2C_Stop();

        //--------------
        if( (readByte[0] & 0x68) == 0x08 )
        {
                H1 = readByte[1];
                H1 = (H1<<8) | readByte[2];
                H1 = (H1<<8) | readByte[3];
                H1 = H1>>4;

                H1 = (H1*1000)/1024/1024;

                T1 = readByte[3];
                T1 = T1 & 0x0000000F;
                T1 = (T1<<8) | readByte[4];
                T1 = (T1<<8) | readByte[5];

                T1 = (T1*2000)/1024/1024 - 500;

                AHT20_OutData[0] = (H1>>8) & 0x000000FF;
                AHT20_OutData[1] = H1 & 0x000000FF;

                AHT20_OutData[2] = (T1>>8) & 0x000000FF;
                AHT20_OutData[3] = T1 & 0x000000FF;
        }
        else
        {
                AHT20_OutData[0] = 0xFF;
                AHT20_OutData[1] = 0xFF;

                AHT20_OutData[2] = 0xFF;
                AHT20_OutData[3] = 0xFF;
                printf("lyy");

        }
        /*通过串口显示采集得到的温湿度
        printf("\r\n");
        printf("温度:%d%d.%d",T1/100,(T1/10)%10,T1%10);
        printf("湿度:%d%d.%d",H1/100,(H1/10)%10,H1%10);
        printf("\r\n");*/
        t=T1/10;
        t1=T1%10;
        a=(float)(t+t1*0.1);
        h=H1/10;
        h1=H1%10;
        b=(float)(h+h1*0.1);
        sprintf(strTemp,"%.1f",a);   //调用Sprintf函数把DHT11的温度数据格式化到字符串数组变量strTemp中
    sprintf(strHumi,"%.1f",b);    //调用Sprintf函数把DHT11的湿度数据格式化到字符串数组变量strHumi中
        GUI_ShowCHinese(16,00,16,"温湿度显示",1);
        GUI_ShowCHinese(16,20,16,"温度",1);
        GUI_ShowString(53,20,strTemp,16,1);
        GUI_ShowCHinese(16,38,16,"湿度",1);
        GUI_ShowString(53,38,strHumi,16,1);
        delay_ms(1500);
        delay_ms(1500);
}

楼主:
点阵显示文字:
  1.         "温",0x00,0x00,0x23,0xF8,0x12,0x08,0x12,0x08,0x83,0xF8,0x42,0x08,0x42,0x08,0x13,0xF8,
  2.   0x10,0x00,0x27,0xFC,0xE4,0xA4,0x24,0xA4,0x24,0xA4,0x24,0xA4,0x2F,0xFE,0x00,0x00,/*"温",0*/
  3.         "度",0x01,0x00,0x00,0x80,0x3F,0xFE,0x22,0x20,0x22,0x20,0x3F,0xFC,0x22,0x20,0x22,0x20,
  4.   0x23,0xE0,0x20,0x00,0x2F,0xF0,0x24,0x10,0x42,0x20,0x41,0xC0,0x86,0x30,0x38,0x0E,/*"度",0*/
  5.         "湿",0x00,0x00,0x27,0xF8,0x14,0x08,0x14,0x08,0x87,0xF8,0x44,0x08,0x44,0x08,0x17,0xF8,
  6.   0x11,0x20,0x21,0x20,0xE9,0x24,0x25,0x28,0x23,0x30,0x21,0x20,0x2F,0xFE,0x00,0x00,/*"湿",0*/
  7.         "显",0x00,0x00,0x1F,0xF0,0x10,0x10,0x10,0x10,0x1F,0xF0,0x10,0x10,0x10,0x10,0x1F,0xF0,
  8.   0x04,0x40,0x44,0x44,0x24,0x44,0x14,0x48,0x14,0x50,0x04,0x40,0xFF,0xFE,0x00,0x00,/*"显",0*/
  9.         "示",0x00,0x00,0x3F,0xF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FE,0x01,0x00,
  10.   0x01,0x00,0x11,0x10,0x11,0x08,0x21,0x04,0x41,0x02,0x81,0x02,0x05,0x00,0x02,0x00,/*"示",0*/

楼主:
主函数main.c文件: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bsp_i2c.h"
#include "sys.h"

#include "oled.h"
#include "gui.h"
#include "test.h"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uart_init(115200);
        IIC_Init();

        NVIC_Configuration();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OLED_Init();                                 //初始化OLED
        OLED_Clear(0);
        while(1)
        {
                //printf("温度湿度显示");
                read_AHT20_once();
                OLED_Clear(0);
                delay_ms(1500);
  }
}

楼主:
六、STM32+OLED上下或左右的滑动显示长字符
1、滚屏设置

水平左右移动
OLED_WR_Byte(0x2E,OLED_CMD);        //关闭滚动
OLED_WR_Byte(0x26,OLED_CMD);        //水平向左或者右滚动 26/27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        //虚拟字节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        //起始页 0
OLED_WR_Byte(0x07,OLED_CMD);        //滚动时间间隔
OLED_WR_Byte(0x07,OLED_CMD);        //终止页 7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        //虚拟字节
OLED_WR_Byte(0xFF,OLED_CMD);        //虚拟字节
OLED_WR_Byte(0x2F,OLED_CMD);        //开启滚动

楼主:
垂直和水平滚动
OLED_WR_Byte(0x2e,OLED_CMD);        //关闭滚动
OLED_WR_Byte(0x29,OLED_CMD);        //水平垂直和水平滚动左右 29/2a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        //虚拟字节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        //起始页 0
OLED_WR_Byte(0x07,OLED_CMD);        //滚动时间间隔
OLED_WR_Byte(0x07,OLED_CMD);        //终止页 1
OLED_WR_Byte(0x01,OLED_CMD);        //垂直滚动偏移量
OLED_WR_Byte(0x2F,OLED_CMD);        //开启滚动

楼主:
2、代码撰写

添加文字字模代码oledfont.h文件
在test.c中写入OLED显示函数TEST_MainPage:
void TEST_MainPage(void)
{

        GUI_ShowCHinese(10,20,16,"考研顺利上岸",1);

        //GUI_ShowString(40,32,"64X128",16,1);
        //GUI_ShowString(4,48,"www.lcdwiki.com",16,1);*/
        delay_ms(500);
        delay_ms(500);
}

楼主:
主函数main.c文件: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oled.h"
#include "gui.h"
#include "test.h"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Configuration();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OLED_Init();                                 //初始化OLED
        OLED_Clear(0);             //清屏(全黑)
        OLED_WR_Byte(0x2E,OLED_CMD);        //关闭滚动
    OLED_WR_Byte(0x27,OLED_CMD);        //水平向左或者右滚动 26/27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        //虚拟字节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        //起始页 0
        OLED_WR_Byte(0x07,OLED_CMD);        //滚动时间间隔
        OLED_WR_Byte(0x07,OLED_CMD);        //终止页 7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        //虚拟字节
        OLED_WR_Byte(0xFF,OLED_CMD);        //虚拟字节
        TEST_MainPage();
        OLED_WR_Byte(0x2F,OLED_CMD);        //开启滚动
}

楼主:
七、总结

通过上面三个实验基本掌握了STM32+OELD的操作显示,也了解了SPI的相关知识。注意OELD显示时要对字长进行设置,否则显示会有问题。OLED是一个很常用的外设,在很多的硬件的项目中运用广泛,掌握其使用能对之后的硬件项目大有裨益。总的来说本次实验让我受益匪浅!

楼主:
八、参考资料

https://blog.csdn.net/qq_43279579/article/details/111414037
https://blog.csdn.net/qq_46467126/article/details/121439142?spm=1001.2014.3001.5502

网友A(2024-04-22):
如果防护与热设计欠佳

网友B:
缩合型灌封硅胶由于固化过程有体积收缩一般不使用在模块电源的灌封中

网友C:
在交流电频率一定情况下,电感量越大,其对交流电阻碍能力越大

网友D:
电路的结构类似于全桥式,只是把其中的两只开关管(T3、T4)换成了两只等值大电容C1、C2。

网友E:
脉冲变压器磁能被积累的问题容易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