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
STM32是否支持连接摄像头、是否支持应用计算机视觉和ai数据链

楼主(2023-03-27):
STM32是否支持连接摄像头、是否支持应用计算机视觉和ai数据链

网友A:
官方说H7系列有支持的,我没用过,供参考

网友B:
好像是支持的

网友C(2023-05-05):
H7系列有支持的

网友D:
支持连接摄像头,但是计算机视觉够呛。

网友E:
ai数据链这是什么?

网友F:
单片机能跑一些机器学习,视觉应该可以跑一些小的。

网友G(2024-06-01):
输入电源和负载电流环路并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H:
事实上很多做项目的工程师本身自己也会在用

网友I:
引线的长度直接与它的电感量和电阻量成比例

网友J:
变换器效率就显得比较低

网友K:
设计者的作用就是在理解电路工作过程的基础上,保证PCB设计合理。

网友L:
两个环路最有可能产生电磁干扰(EMI)

网友M:
没有发现有哪本是介绍设计思想的

网友N:
滤波电容接线端的放置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