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B]
STM32WB的SMPS配置

楼主(2023-03-27):
想要降低STM32WB的功耗,查找手册发现开启SMPS模块可以降低功耗。配置SMPS模块具体步骤是什么有大佬知道吗?是开启SMPS宏定义,然后写PWR的寄存器就可以了吗?怎么证明自己的SMPS模块-配置正确了呢?

网友A(2024-02-05):
脉冲变压器的原/副边相位关系,

网友B:
有不普通的门道

网友C:
只能处理较小的能量

网友D:
测试结果可能包括输出电压和电流、电压波浪、效率、负载能力等指标

网友E:
电路正常工作

网友F:
灌封前基材外观保持清洁和干燥。将混合好的胶料灌注于需灌封的器件内

网友G:
给瞬间电流提供低阻抗导通路径

网友H:
最典型的应用就是放大电路中的高低音频控制

网友I:
需要设置电压钳位电路予以保护D3、N3构成的回路

网友J:
需要串联一个限流电阻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