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tor Control] 用Workbench调试时,一开电机直接跳到最大速度,不受控制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3-03-27):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是HALL sensor的配置不对引起的

网友B:
你用的是官方的demo和开发板吗?

网友C:
感觉是你哪里没配置对导致的呢

网友D:
不受控制,估计协议不对吧

网友E:
你是不是电机参数没配置对啊

网友F:
建议楼主可以看看ST Motor Control的操作手册啥的

网友G:
我也遇到过,后来就没用过这个软件了,没玩明白

网友H:
最后解决问题了么?楼主,能不能分享一下解决方法

网友I:
电机转数-1800么?

网友J:
看看PWM这块,电机参数呗

网友K:
你是不是改官方程序了?

网友L:
可能是电机参数没配置对

网友M:
有没有可能是pwm的问题

网友N(2023-06-12):
是不是速度转闭环时设置的参数不对?但我用这软件生成的程序,出现“速度反馈错误”或“启动错误”,也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