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STM32G071怎样通过DWT实现us精准定时?

楼主(2023-03-27):
STM32G071怎样通过DWT实现us精准定时?,各位大佬有实现的吗?

网友A:
DWT是ARM核里的调试单元,做计数器并不是很合适吧。

要精准定时 为什么不用通用定时器嗯? G0里不少常规定时器。

网友B:
做计数器不很合适

网友C:
M0,M0+内核确定支持DWT吗?

网友D:
先看看M0的手册

网友E:
DWT和SysTick都可以的。

网友F:
DWT的功能怎么样?

网友G:
systick搞起来吧。

网友H:
STM32 不占用定时器实现精确延时

网友I:
个人建议还是使用通用的定时器外设

网友J:
还是用常规定时器比较好

网友K:
建议用通用定时器

网友L:
为什么不使用定时器实现呢

网友M:
这个是看门狗实现的 吗?

网友N:
使用DWT实现延时的方案不错。

网友O:
在使用dwt延时会不会卡死

网友P(2023-06-07):
DWT是ARM核里的调试单元,做计数器并不是很合适吧。

网友Q:
G0里不少常规定时器。

网友R:
用定时器外设吧

网友S:
DWT的功能是什么?

网友T:
或者使用常规计时器更好

网友U:
DWT和系统棒。

网友V:
dwt延时会不会卡死

网友W:
建议还是使用通用的定时器外设c

网友X:
DWT做定时器不合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