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L4xx] 串口发送不了,求大佬解答

楼主(2023-03-27):
左边是我的发送函数,右边是串口1的寄存器。idleien不知道为什么一直置1.串口也一直发不出去数据

@cooldog123pp :国外的太贵,这款也挺好的,就是库不全。找到问题是我自己写的底层有问题
直接写寄存器试试,是不是国产垃圾芯片,赶紧放弃不要用。

楼主:
DAT寄存器一直是0

网友A:
楼主,你看看置顶帖子里有一个FTP的地址。里面有N32各个系列的示例代码,其中的代码全部可以直接运行。
串口的示例里面也有串口发送的示例,还不止一个。
您下载下来在自己的硬件上运行,试一试的效果要远高于别人给您说的这些过程要高

网友B:
GPIO_Moder_AF_PP 是啥定义?

网友C:
串口初始化的那一段代码都舍不得发出来,就刚看IO配置能看出什么?

网友D:
USART_SendData函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USART_SendData函数呢

这个用的官方的底层代码,问题已经解决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口初始化的那一段代码都舍不得发出来,就刚看IO配置能看出什么?

好得,找到问题了,是我自己写的io的底层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看看置顶帖子里有一个FTP的地址。里面有N32各个系列的示例代码,其中的代码全部可以直接运行。
串 ...

那些例程没有用串口直接发送的,但是现在问题解决了,感谢

网友E:
说明配置的有问题的。

网友:
是不是优化的问题呢?

网友F:
官网有代码可以参考的。

网友G:
这个没有遇到过。

网友H:
波特率是否匹配正确呢?

网友I:
看看网上的资料吧。

网友J:
串口发送不了数据,有可能是代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