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LSM6D的MLC结果寄存器读取问题

楼主(2023-03-27):
惯性模块是LSM6DSO32X,使用官方开发板在Unioc-GUI上可以看到MLC结果寄存器是有数值的(无论是官方例程还是自己的程序),在自己设计的板子上使用了LSM6DSO32X,MLC功能工作正常,中断正常,但是每次收到中断后读取MLC结果寄存器数值为00(无论是官方例程还是自己的程序)。而同样的FSM功能,无论是官方例程还是自己的程序,均能在自己的板子上正常读取结果寄存器。

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A(2024-02-05):
电阻属于一个普通的元件

网友B:
并且考虑到TVS相同的尺寸

网友C:
板与板(或空板)之间用邮票孔连接

网友D:
当异常过压消失,恢复至高阻态

网友E:
微控制器、数字信号控制器和处理器都具有内部的ESD钳位二极管

网友F:
ESD电压一般超过导通电压

网友G:
模块电源选购灌封材料的时候,需要注意导热系数要能达到电子部件散热的需求,不过粘接能力不太强

网友H:
可能击穿开关器件,

网友I:
如果想要让它正常工作且不会损坏

网友J:
变压器副边同时对负载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