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H3LIS200DL无法读取?

楼主(2023-03-27):
求助,使用的芯片型号为H3LIS200DLTR,供电3.3V,采用I2C接口,目前SA0通过4.7K电阻接地,CS通过4.7K的作用上拉到3.3V,VDD与VDD_IO都接到了3.3V。其中有2个管脚,分别是10与15,都是Reserved,要求是Pin10接到GND,Pin15接VDD。目前发现原理图上,Pin10没有接,是NC状态。然后程序是基于正点原子的模拟I2C方式,但读取芯片的ID或者X轴数据,都一直是0,想问下是Pn10的原因吗?或者ST官方有没有参考的例程啊?

网友A:
建议pin10和pin15按照手册连接。
读取ID为0,需要检查I2C的波形,查看从机是否响应,时序是否与芯片手册要求一致。

网友B(2023-05-05):
pin10和pin15按照手册连接。

网友C:
按照手册连接

网友D:
读取ID为0,需要检查I2C的波形

网友E:
查看从机是否响应

网友C:
时序是否与芯片手册要求一致。

网友F:
抓时序吧,如果时序正确还是没有数据,那就是H3LIS200DLTR有问题。

网友G:
你把PIN10接地看看呗,毕竟接地是最容易的。

网友H:
是不是IIC有问题,正常来说IIC读取失败应该都是FF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