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使用STM32接OLED显示信息

楼主(2023-03-27):
显示信息
.1 SPI接口简介

串行外设接口(Serial Peripheral Interface)是一种同步外设接口,它可以使单片机与各种外围设备以串行方式进行通信以交换信息。外围设备包括Flash RAM,网络控制器、LCD显示驱动器、A/D转换器和MCU等。
.2 信息显示实现

需要用到0.96寸OLED
需要使用官方demo
进入项目后,更该设备为STM32F103C8,并更改Define: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Pilipalaaaaa」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qq_46359931/article/details/121566774

楼主:
之后在gui.c下oledfont.h中添加字模:

楼主:
字模的生成:
设置:

楼主:
最后再test.c中更改:

楼主:
烧录并进行串口调试:

网友A(2024-02-05):
环氧树脂、聚胺脂、有机硅灌封胶

网友B:
如果碰到异型或圆型板才有可能用到邮票孔

网友C:
保护被保护IC或线路

网友D:
电源模块的灌封用的胶是可以根据需求而调制的

网友E:
所以不会通过地损耗

网友F:
相当于积分,用于滤波

网友G:
将在原边形成电压尖峰,

网友H:
使该元器件不超过正常值范围

网友I:
驱动脉冲变压器原边时,

网友J:
ESD静电保护器工作特性与TVS管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