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C语言函数的形参和实参个数可以不一致吗?

楼主(2023-03-27):
今天看了一个源码,发现实参和形参不一致,突然觉得以前的知识都忘了。

网友A:
在函数相关的头文件里有给形参指定默认值,所以形参和实参个数不一致,编译能正常通过

网友B:
实参和形参个数不一致的问题,编译器是做了检查的,虽然这个检查机制不太完美

网友C:
在存在前置声明的情况下,编译器是会做实参和形参个数的检查的

网友D:
编译器只有在能拿到前置声明的时候才会同时也是才有办法进行参数检查

网友E:
在开发工具上没有很好的对此类潜在问题有很好的检查机制,所以在使用C语言的时候,这个地方还是需要特别注意的

网友F:
对于linker来说,在遍历全局符号表的时候,找到一个同名函数,就会将调用位置重定位到相应位置

网友G(2023-06-08):
可以通过编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函数相关的头文件里有给形参指定默认值,所以形参和实参个数不一致,编译能正常通过 ...

是的呀,看来还是要不停的码代码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开发工具上没有很好的对此类潜在问题有很好的检查机制,所以在使用C语言的时候,这个地方还是需要特别注 ...

嗯啊,不过现在IDE都比较智能了,能告诉你哪里有问题。

网友H(2023-07-12):
看来还是要不停的码代码才行。

网友I:
嗯啊,不过现在IDE都比较智能了,能告诉你哪里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