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芯片烧录程序后没法启动?请问有碰到这种情况的吗?

楼主(2023-03-27):
这两天在调试一款产品,芯片用的是STC8H1K28,内部晶振设置24M,设置EE大小4K。第一颗芯片不管怎么下载程序都是没有任何反应,电流在几十毫安左右(包括芯片外围电路),第二颗芯片有时候下载能跑起来,有时候跑不起,大概下载20多次出现两次。我在担心这个芯片还能用吗?

网友A(点评):
最近黑STC的人很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贴下原理图和下载软件界面,记得用最新的下载软件V6.91M,下载地址:www.STCAI.com/gjrj ...

好的,我用最新的软件版本试试

网友C:
STC慎用,反正我已经放弃了,现在在用APT32F1104C8T6居多,48引脚,2块钱,RISC-V内核,32位的,用着贼爽!

网友D:
低电压的时候,EEPROM数据丢失了???导致某个功能不行,就可能有了跑不起来的假象
一定要联系你的销售经理,找技术拉群,官方会提供一对一或者多对一的技术指导,高效解决问题
不要在论坛上受太年轻的学生影响,学不会MCU的浮躁年轻人太多了
STC多年老牌大厂,www.stcai.com 提供很强的良好的生态环境

网友E:
引用 网友C:
STC慎用,反正我已经放弃了,现在在用APT32F1104C8T6居多,48引脚,2块钱,RISC-V内核,32位的,用着贼爽! ...

之前闲逛看到有个帖子,自己技术不行,怪STC的问题,手册不仔细看就天马行空的乱讲,STC我用了一直很好很稳定,特别是抗干扰超强,超级稳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之前闲逛看到有个帖子,自己技术不行,怪STC的问题,手册不仔细看就天马行空的乱讲,STC我用了一直很好很 ...

对 我技术不行 STC好的很 有什么问题都是别人不会用,都是keil的问题!

网友F:
服了,板子跑不起来,不做系统隔离测试马上就说芯片问题。
你把其他外围信号拆掉单独测试芯片是否正常啊,连故障排查的基本工作单元隔离测试都不做就怀疑芯片。
外围电路,电源这些基本的不排查。

51核已经背了太多黑锅了
有人找我做一个双路直流电机控制板,带编码器的,因为前一个团队用STM32没做好,烧H桥管子,还丢定位计数脉冲,时不时通信还失败不稳定。
我一看,这点需求,51不就完全够用,用STC8H1K16给他做,两路直流电机,带2路485通信,其中一路走modbus协议,做得好好的,稳定得很。
不要动不动就说51不行,按这个理我还说32不行呢。
后来客户升级说把电机换成无刷电机,一样还是用51给做好了,不丢脉冲,通信稳定。跟工业触摸屏联机运行好用得很。

你这,问题范围都没划定要51背锅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服了,板子跑不起来,不做系统隔离测试马上就说芯片问题。
你把其他外围信号拆掉单独测试芯片是否正常啊, ...

国内好多人都这样,用国外的MCU,其固有的问题都不提,碰到问题可以花几个月慢慢的查,从不会怀疑MCU,IC价格昂贵也能接受,高大上啊。
用国产的MCU,随便写个程序不正常,马上就怀疑MCU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有各种坑,IO驱动都玩不转的都有,甚至还有说发现编译器的各种BUG。
我用MCU超过30年了,就没有用过完美的MCU,从2毛钱到几百块的都用过。但是,我基本不会说哪个MCU有重大问题,因为能在市场大批量出售,每年甚至每月都数以百万计的出货(没有这个量的公司活不了多久的),那肯定不会有致命的问题,我会仔细审核自己的软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