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板与模块] 求助编译环境失败

楼主(2023-03-27):
配置keil里ht32单片机的环境时,运行发放单片机对应的型号出现7个error,内容都是类似找不到某一个库,比如ht32_board.h。求好心人帮忙解决

网友A:
头文件路径设置没

网友B:
估计是楼主引用的头文件的路径没有配置好

网友C:
楼主看一下头文件路径的配置是不是正确的  是不是存在相关头文件

网友D:
估计不是路径配置有问题 就是缺少相关头文件

网友E:
楼主使用成熟的工程直接运行试试看

网友F:
首先楼主要找到这个找不到的库的实际的路径 然后在配置里边添加进去

网友G:
工程找不到头文件  需要重新配置一下路径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