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keil+stm32cubemx创建STM32F767芯片的RT-Thread工程

楼主(2023-03-27):
使用该方式,能够去除繁琐的添加库文件与添加头文件路径,大大简化了RT-Thread的移植。 1.在keil安装RT-Thread:在keil快捷面板上点击pack Installer按钮,在弹出的 窗口中找到Pack页面下的RealThread,如下图所示。

楼主:
2. 使用Project->new uVision Project创建工程,设置工程名字,保存工程路径后选择芯片型号。

楼主:
3. 接下来在Manage Run-Time Environment界面配置使用的库,配置使用RT-Thread与stm32cubemx,如下图 所示,点击OK后,就会自动添加RT-Thread代码。

楼主:
4.配置好后,点击ok按钮,会弹出如下选择框,点击Start STM32CubeMX启动软件。

楼主:
5. 进入Stm32CubeMX可以发现工程已经自动创建好了,我们需要进行必要的配置。
   首先系统正常运行必须需要时钟,使用选择HSE(根据自己的硬件选择)。

楼主:
6. 再依次配置LED控制引脚与USART1(这里省略)。

楼主:
7.进入Clock configuration页面,配置HCLK为最大的216MHz

楼主:
8. 进入Project Manager页面,配置工程路径,工程名,堆栈大小,使用的IDE等,尤其是可以在Advanced setting中配置使用HAL库还是使用LL库,如下图所示

楼主:
9 在Project 页面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配置,Toolchain/IDE一定要选择GPDSC,否则keil工程会编译出错,说找不到gpdsc文件

楼主:
10. 点击“GENERATE CODE”按钮生成代码工程

楼主:
11. 修改stm32f7xx_it.c文件

该文件主要屏蔽下面四个中断,因为这几个中断需要被RT-Rhread使用。

    HardFault_Handler
    MemManage_Handler
    PendSV_Handler
    SysTick_Handler

楼主:
12 修改board.c文件

由于我们使用stm32cubemx对stm32f7进行配置,一些初始化配置都有自动生成。所以该文件中对于时钟的设置部分都可以注释掉,修改后的文件如下:
#include <rthw.h>
#include <rtthread.h>

#if defined(RT_USING_USER_MAIN) && defined(RT_USING_HEAP)
#define RT_HEAP_SIZE 1024
static uint32_t rt_heap[RT_HEAP_SIZE];        // heap default size: 4K(1024 * 4)
RT_WEAK void *rt_heap_begin_get(void)
{
    return rt_heap;
}

RT_WEAK void *rt_heap_end_get(void)
{
    return rt_heap + RT_HEAP_SIZE;
}
#endif

/**
* This function will initial your board.
*/
void rt_hw_board_init()
{
    /* Call components board initial (use INIT_BOARD_EXPORT()) */
#ifdef RT_USING_COMPONENTS_INIT
    rt_components_board_init();
#endif

#if defined(RT_USING_CONSOLE) && defined(RT_USING_DEVICE)
        rt_console_set_device(RT_CONSOLE_DEVICE_NAME);
#endif

#if defined(RT_USING_USER_MAIN) && defined(RT_USING_HEAP)
    rt_system_heap_init(rt_heap_begin_get(), rt_heap_end_get());
#endif
}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 enter interrupt */
        rt_interrupt_enter();

        rt_tick_increase();

        /* leave interrupt */
        rt_interrupt_leave();
}

楼主:
13 rtconfig.h文件修改

该文件为配置文件,这里不详细介绍,只讲一些常用的

楼主:
14  到了这里已经可以编译通过了,下面新建一个简单的任务

在man.c中适当的位置添加如下代码,就可以运行一个led闪烁任务了

楼主:
static struct rt_thread led1_thread;/* 定义线程控制块 */
ALIGN(RT_ALIGN_SIZE) static rt_uint8_t rt_led1_thread_stack[1024];/* 定义线程栈 */

/*
    * 开发板硬件初始化,RTT 系统初始化已经在 main 函数之前完成,
    * 即在 component.c 文件中的 rtthread_startup()函数中完成了。
    * 所以在 main 函数中,只需要创建线程和启动线程即可。
    */
    rt_thread_init(&led1_thread,        /* 线程控制块 */
                    "led1",             /* 线程名字 */
                    led1_thread_entry,  /* 线程入口函数 */
                    RT_NULL,            /* 线程入口函数参数 */
                    &rt_led1_thread_stack[0],     /* 线程栈起始地址 */
                    sizeof(rt_led1_thread_stack), /* 线程栈大小 */
                    3,                  /* 线程的优先级 */
                    20);                /* 线程时间片 */

    rt_thread_startup(&led1_thread); /* 启动线程,开启调度 */

//任务函数
static void led1_thread_entry(void* parameter)
{
    while (1)
    {
        HAL_GPIO_TogglePin(GPIOB, GPIO_PIN_0);
        HAL_GPIO_TogglePin(GPIOB, GPIO_PIN_1);
        rt_thread_delay(500); /* 延时 500 个 tick */
    }
}

网友A(2024-04-22):
电阻元件的电阻值大小一般与温度,材料,长度,还有横截面积有关

网友B:
灌封之前需要使用抽空机进行天然脱泡和真空脱泡预处理

网友C:
当电压超过二极管的导通电压的时候

网友D:
在低成本控制器内部有时候会没有钳位二极管

网友E:
会使二极管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