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HAL库函数驱动DB18B20的步骤和注意事项。

楼主(2023-03-27):
STMicroelectronics的STM32 HAL库提供了用于驱动DS18B20数字温度传感器的函数。下面是使用STM32 HAL库驱动DS18B20的步骤和注意事项:

步骤:

确定DS18B20的引脚连接:DS18B20有三个引脚,分别是VCC、GND和DQ(数据线)。将DS18B20的引脚连接到STM32开发板的引脚上。

初始化GPIO引脚:使用HAL库函数初始化STM32的GPIO引脚,将DQ引脚配置为输出模式。在读取DS18B20的温度之前,必须将DQ引脚设置为低电平并保持至少480微秒。

发送读写命令:使用DS18B20的ROM命令进行读写操作。读写命令是通过向DS18B20发送一系列脉冲来实现的,每个脉冲都有一定的时间长度。发送读写命令时需要根据DS18B20的协议进行时序控制。

读取温度值:在发送读写命令后,DS18B20会将温度值存储在其内部寄存器中。通过发送读温度命令,可以将温度值读取出来。读取温度值时同样需要根据DS18B20的协议进行时序控制。
注意事项:

在DS18B20上电后,需要等待至少750毫秒,让其初始化完成。

在发送读写命令时,需要保持每个脉冲的时间精确,否则可能会导致读写操作失败。

读取温度值时,需要进行CRC校验,以确保读取的数据正确无误。

在使用HAL库函数驱动DS18B20时,需要根据具体的STM32开发板型号和DS18B20引脚连接情况进行适当的修改。

网友A(2024-01-27):
单片机的外部都连接有象电池等电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