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 HAL库函数驱动DB18B20

楼主(2023-03-27):
以下是一个基于STM32 HAL库函数的DB18B20驱动示例,假设使用的是STM32F4系列芯片。

首先,需要在STM32CubeMX中配置GPIO引脚,将其用作1-wire总线引脚。这可以通过以下步骤完成:
打开STM32CubeMX,创建一个新的工程
在“Pinout & Configuration”选项卡中,找到要用作1-wire总线引脚的GPIO引脚。
单击该引脚,将其配置为GPIO输出模式,初始电平为高电平(上拉模式)。
在代码中包含必要的头文件:
  1. #include "stm32f4xx_hal.h"
  2. #include <string.h>
  3. #include <stdio.h>
定义DS18B20的命令和常量:
#define DS18B20_SKIP_ROM                0xCC
#define DS18B20_CONVERT_T               0x44
#define DS18B20_READ_SCRATCHPAD         0xBE
#define DS18B20_RESOLUTION              0x1F
#define DS18B20_DATA_SIZE               9
在代码中定义相关变量:
  1.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2. TIM_HandleTypeDef htim3 = {0};
  3. UART_HandleTypeDef huart2 = {0};
编写DS18B20初始化函数:
void ds18b20_init(void)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OD;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0, GPIO_PIN_RESET);
  HAL_Delay(480);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0, GPIO_PIN_SET);
  HAL_Delay(50);
  HAL_GPIO_ReadPin(GPIOA, GPIO_PIN_0);
  HAL_Delay(480);
}
编写DS18B20发送命令函数:
void ds18b20_send_cmd(uint8_t cmd)
{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0, GPIO_PIN_RESET);
  HAL_Delay(2);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0, GPIO_PIN_SET);
  HAL_Delay(10);
  for (uint8_t i = 0; i < 8; i++) {
    if (cmd & (1 << i)) {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0, GPIO_PIN_RESET);
      HAL_Delay(2);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0, GPIO_PIN_SET);
      HAL_Delay(60);
    } else {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0, GPIO_PIN_RESET);
      HAL_Delay(60);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0, GPIO_PIN_SET);
      HAL_Delay(2);
    }
  }
}

楼主:
编写DS18B20读取数据函数:
void ds18b20_read_data(uint8_t *data)
{
  ds18b20_send_cmd(DS18B20_SKIP_ROM);
  ds18b20_send_cmd(DS18B20_CONVERT_T);
  HAL_Delay(750);
  ds18b20_send_cmd(DS18B20_SKIP_ROM
  ds18b20_send_cmd(DS18B20_READ_SCRATCHPAD);
  for (uint8_t i = 0; i < DS18B20_DATA_SIZE; i++)
  {
    data[i] = 0;
    for (uint8_t j = 0; j < 8; j++) {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0, GPIO_PIN_RESET);
    HAL_Delay(2);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0, GPIO_PIN_SET);
    HAL_Delay(2);
    if (HAL_GPIO_ReadPin(GPIOA, GPIO_PIN_0)) {
    data[i] |= (1 << j);
    }
   HAL_Delay(60);
  }
  }
}

楼主:
编写DS18B20读取温度值函数:
float ds18b20_read_temp(void)
{
  uint8_t data[DS18B20_DATA_SIZE];
  ds18b20_read_data(data);

  uint16_t raw_temp = data[0] | (data[1] << 8);
  uint8_t resolution = (data[4] & DS18B20_RESOLUTION) >> 5;
  float temp = (float)raw_temp / 16.0f;

  if (resolution == 0) {
    temp *= 0.5f;
  } else if (resolution == 2) {
    temp *= 2.0f;
  } else if (resolution == 3) {
    temp *= 4.0f;
  }

  return temp;
}

楼主:
在main函数中调用DS18B20初始化函数和读取温度值函数:
int main(void)
{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MX_GPIO_Init();
  MX_USART2_UART_Init();
  MX_TIM3_Init();

  ds18b20_init();
  float temp = ds18b20_read_temp();

  char buf[32];
  snprintf(buf, sizeof(buf), "Temperature: %.2f\r\n", temp);
  HAL_UART_Transmit(&huart2, (uint8_t*)buf, strlen(buf), HAL_MAX_DELAY);

  while (1) {}
}

楼主:
这个示例代码假设您已经配置了UART并且使用了printf函数,如果您没有配置UART或者不使用printf函数,可以根据您的需求进行修改。另外,这个示例代码只是提供一个基本的DS18B20驱动方法,您可以根据您的具体需求进行修改和完善。

网友A(2024-01-27):
需要设定一个阈值来对像素点进行设置

网友B:
二值化就是让图像的像素点矩阵中的每个像素点的灰度值为0(黑色)或者255(白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