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LC具体的工作模态分析没太看明白

楼主(2023-03-27):
t0~t1阶段不是先下降再上升吗?负半周时增加减少不是看绝对值?

网友A:
没有看明白你的问题是指的什么

图中画红圈的地方,感觉非常不明白。

网友B:
都说了是增大到0,那意思是带方向的,就是反方向的电流减小嘛。“恒压储能状态”就是电感没有饱和,电感的电流是线性增加的。满足U=L*dIL/dT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