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30.00元(功能说明)
[技术讨论] PCB晶振layout需要注意事项

楼主(2023-03-28):
晶振是单片机的心脏,所以晶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那么在PCB layout的时候,我们对晶振要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一、晶振的两个重要参数
晶振的频偏是指晶振输出的频率与其额定频率之间的差异,通常以ppm(百万分之一)为单位表示。频偏可能会受到晶体的制造工艺、温度、电压等因素的影响。
晶振的温偏是指晶振输出频率随着温度变化而产生的变化。通常以ppm/℃为单位表示。温偏可能会受到晶体的材料、制造工艺、封装方式等因素的影响。
晶振的频偏和温偏会对系统时钟的稳定性和精度产生影响,可能导致系统的时钟误差增大、通信数据传输错误等问题。因此,在设计系统时需要考虑晶振的频偏和温偏,并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校准和补偿。
1.频偏校准:可以使用频率计或者频谱分析仪对晶振输出频率进行测量,然后与标准频率进行比较,计算出频偏值。根据频偏值,可以通过调整晶振电路中的电容或电感等元器件来进行校准。
2.温偏校准:可以使用温度传感器对晶振周围环境温度进行监测,然后根据温度变化对晶振进行校准。具体方法可以是在晶振电路中加入温度补偿电路,或者使用数字信号处理器对晶振输出进行数字滤波和校准。
3.自动校准:为了提高晶振的稳定性和精度,可以使用自动校准技术。比如,可以在晶振电路中加入一个微控制器,通过对晶振输出进行采样和处理,自动调整晶振电路中的元器件,以实现自动校准。

二、温度对晶振的影响
温度会影响晶振的频率和稳定性。晶振的频率是基于晶体的物理性质而定的,而晶体的物理性质会随着温度的变化而改变。当温度升高时,晶体的分子振动会加强,导致晶体的物理性质发生变化,从而影响晶振的频率。此外,温度的变化也会影响晶振的稳定性,因为晶体的物理性质变化可能会导致晶振的频率不稳定。因此,在设计晶振电路时,需要考虑温度对晶振的影响,选择合适的晶体和电路设计,以确保晶振的稳定性和精度。
1.确保晶振周围没有热源,如电源、功率放大器等,以避免温度过高影响晶振的稳定性。
2.在PCB设计中,应尽量减少晶振周围的散热面积,以保持晶振的温度稳定。
3.确保晶振周围没有过多的散热孔,以避免冷却过度,导致晶振温度过低,影响其稳定性。
4. 对于高精度的晶振,应选择温度稳定性好的材料,如FR-4等。
5.对于温度变化较大的环境,应选择具有温度补偿功能的晶振,以提高其稳定性。
6.在实际应用中,应根据晶振的数据手册提供的温度特性曲线,进行合理的温度补偿设计。

三、layout中晶振的合理布局
1.晶振的布局应该尽可能靠近芯片,减少晶振与芯片之间的距离,以减少电磁干扰和信号衰减。
2. 尽可能靠近地面层,以减少晶振引起的电磁干扰。
3. 尽可能远离高频信号和电源线,以减少晶振受到的干扰。
4. 采用短路线,尽可能减少晶振与芯片之间的电阻和电感。
5. 避免与其他元件的布局重叠,以减少干扰。
7. 应该避免在高温或高湿度环境下使用,以减少晶振的失效率。
8、晶振的匹配电容应该尽量靠近晶振引脚附近,与晶体管引脚之间的距离要尽量短,以减少引脚之间的串扰和噪声。同时,匹配电容之间的距离也要尽量短,以减少电容之间的串扰。在布局时,应该将晶振和匹配电容放在一个尽可能小的区域内,以减小电路板的面积和电磁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