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NUCLEO-WB55RG的ADC对外的通道数量?

楼主(2023-03-28):
请问这块板子NUCLEO-WB55RG的ADC对外有多少个通道呢,在详情页面没有找到。此外,这个板子所使用的芯片的ADC的通道数是非常容易查询的,是19个。

网友A:
看手册,亲,这个手册上都有的

网友B:
你用cubemx查询就好了,很容易

网友C:
现在WB55好像很火的样子,官方一直在推

网友D:
19个ADC通道

网友E:
这个芯片的ADC通道这么多呢啊?

网友F:
cubemx可以直接查到

网友G:
话说,这芯片是不是无线蓝牙功能啊?

网友H:
直接看手册就好了,手册上很容易就找到了

网友I:
什么是所用芯片的ADC通道啊?

网友J:
有多少ADC通道也没啥用吧,得看你想用多少

网友K:
一般这种参数在选型手册上都可以找到的

网友L:
官方应该有数据啊。你在什么详情页上看的啊?

网友M(2023-05-03):
用cubemx查询就好了,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