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005用SWD烧录是需要用接RST的么?

楼主(2023-03-28):
HC32F005用SWD烧录是需要用接RST的么?是必须要接入吗?

网友A(2023-09-11):
建议接着吧,我觉得稳

网友B:
因为这个ST不接是有啥配置吧,其他MCU都建议接着

网友C:
你这个估计是不用必须,但建议

网友D:
之前我用其他国产的MCU,都是接上好用,不知道小华咋样

网友E:
接上呗,也不费事儿

网友F:
其实就是最好接RST,保证芯片是初始状态,方便烧录

网友G:
之前遇到过一次,就芯片锁住了,确实接RST方便很多了

网友H:
你还是接吧,很简单的问题没必要纠结

网友I:
烧录好像都要接,不接虽然可以烧录,但容易烧录失败,所以还是接吧

网友J:
接上RST的话比较好,可以实现时钟同步,方便解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