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ISP模式的话,是用普通的串口模块就可以吧?

楼主(2023-03-29):
烧录模式为ISP的话,是用普通的串口模块就可以吧?

网友A:
看具体型号,有些型号需要带RESET功能的USB转串口工具才能用

网友B:
为什么不使用jlink烧录呢

网友C:
这个的是固定的端口烧录。

网友D:
使用的是串口1实现的。

网友E:
普通的串口模块是什么意思?

网友F:
你可以自己设计一个BootLoader

网友G:
每个型号所对应的固定串口引脚号都不一样,可以根据官方 ISP 工具的接线图来查验。

网友H:
看接线,只接线RXD+TXD就可以。

网友I:
虽然ISP主要用串口通信,但是可能需要有复位单片机的功能。

网友J:
看你要烧入的芯片型号了。

网友K(2023-05-13):
要看具体芯片型号,不同的型号有区别

网友L:
应该好使吧,没试过

网友M:
用ISP模式通常需要使用特定的串口模块才可以

网友N:
普通的串口模块一般无法直接支持ISP模式的

网友O:
看情况了,加编程接口有时候也能运行

网友P:
用专门的ISP就没这么麻烦了

网友Q:
一般情况下是不需要使用普通的串口模块

网友R:
在ISP模式下,可以使用特殊的烧录工具

网友S:
你要用ISP的话,只要提前都烧录好了,直接就可以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