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为啥HC32L15的串口烧录不需要接RST啊?

楼主(2023-03-28):
为啥HC32L15的串口烧录不需要接RST啊?

网友A(2023-05-23):
因为HC32L15可能是内置做了RST的管脚处理了

网友B:
本来就带串口通讯和看门狗,为啥还用

网友C:
HC32L15芯片已经很优秀了呗,所以不接也算正常

网友D:
有自动检测接收和发送数据就行了

网友E:
HC32L15芯片采用了DMA技术,可以提高数据传输的效率和速度

网友F:
对,加了DMA,串口速度就已经达到USB串口的级别了

网友G:
我也比较好奇,为啥不用接RST引脚呢?

网友H:
你说的不接是这个管脚悬空啊?还是通过阻容接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