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10/HC32F003/HC32F005是否烧录方式都一样?

楼主(2023-03-28):
请问一下,HC32L110/HC32F003/HC32F005是否烧录方式都一样?

网友A:
是的,选对型号烧录

网友B:
HC32L110/HC32F003/HC32F005一样的。

网友C:
烧录方式还能不一样吗

网友D:
他们的代码不是互相兼容的。

网友E:
可以swd烧录代码。

网友F:
这个都是一样的。

网友G(2023-09-12):
估计是烧录都一样

网友H:
这都是M内核的,必然好用啊

网友I:
可以的,可以烧录流程一样

网友J:
这俩这芯片是不是都M0的芯片啊

网友K:
用SWD的方式进行烧录呗

网友L:
这里建议楼主可以选择jlink烧录哈,速度快

网友M:
当然是烧录方式一样啦

网友N:
这都是一家的MCU,所以一般都是烧录一样的

网友O:
你试试不就知道了么,主要是烧录大多数都是大同小异的

网友P:
我觉得是一样的,虽然这些芯片有没用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