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小华MCU烧录可以用STlink么?

楼主(2023-03-28):
小华MCU烧录可以用STlink么?

网友A:
你要明白烧录的本质是什么,他就是用相对应的flash算法文件,把二进制码烧到相对应的FLASH位置。
如果你能把小华的flash算法文件搞到stlink相对应的软件里,那就能烧录。不然就不能。

另外XHlink可以烧录,你可以持续关注这个硬件

网友B:
可以,也可以用DAP_LINK,JLINK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要明白烧录的本质是什么,他就是用相对应的flash算法文件,把二进制码烧到相对应的FLASH位置。
如果你能 ...

你好!我们到这个BBS,都抱着学习和解决实际问题想法。
请教,使用STLINK-v2,怎么操作才能下载小华芯片。哪里有例子嘛?
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们到这个BBS,都抱着学习和解决实际问题想法。
请教,使用STLINK-v2,怎么操作才能下载小华芯片 ...

如果是用STLINK在IDE编译器上进行仿真下载的话是可以的。
如果想直接用STLINK下载二进制代码,比如hex、bin等文件,
那你就需要根据STLINK的下载规则自己写一个适合的flash算法文件

网友D:
用JLINK吧,STLINK主要用于自家的芯片

网友E:
可以用ST-link进行烧录的

网友F:
一般要使用STLink Utility或STVP工具软件来完成

网友G:
可以使用什么烧录器烧写程序?

网友H:
小华MCU系列可以用ST-Link烧录

网友I:
使用STLINK烧录小华MCU程序

网友J:
两个内核是一样的,烧录的过程中要选择SWD协议

网友K:
可以用st-link v2烧录,唯一要注意的是boot0需接地

网友L:
st-link utility怎么使用

网友M:
用daplink烧录

网友N(2023-09-12):
我觉得是不行

网友O:
建议还是用jlink吧

网友P:
STlink不就只能烧录ST的芯片么

网友Q:
你为啥选择STlink啊,肯定不好使的啊

网友R:
你可以给STlink修改成DAPlink,然后就好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