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关于stm32三级流水线\指令周期\时钟周期\SDRAM

楼主(2023-03-28):
3级流水线是什么意思?

先给出一级流水线顾名思义:一个完整的产品(这里指的是一个完整的指令)生产所要用到的步骤,三级并非三个步骤完成,三级的意思是,同时进行三个产品的一步(前提是产品的每一步之间不冲突)。

一个流水线的三步(按照时间顺序执行),也可以说是一个指令从开始执行到执行完毕的过程。

⑴ 取指从存储器装载一条指令

⑵ 译码识别将要被执行的指令

⑶ 执行处理指令并将结果写会寄存器

显然,ARM的三级流水线的意思就很明确了,也就是同时完成三条指令的一步,也就是说ARM正

在执行第1条指令的同时对第2条指令进行译码,并将第3条指令从存储器中取出。所以,ARM流

水线只有在取第4条指令时,第1条指令才算完成执行。

关于指令周期?

首先是arm给出的平均执行速度是:1.25MIPS/MHz

也就是说1MHz的频率的话,每秒钟可以执行1.25M指令

关于时钟周期?

假设当时钟为90MHz:一个时钟周期为1/(90MHz)=11.1ns

网友A(2024-01-27):
它们的放置要尽可能靠近

网友B:
大地的地会通过散热器(用绝缘体与漏极隔开)从这些节点获取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