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滑动平均滤波算法

楼主(2023-03-30):
 算数平均滤波需要多次采样后才能得出一个有效值,如果被检测量变化较快,多次采样后才输出一次有效值,表现就是系统反应迟钝。将当前采样值与之前连续的历史采样值进行平均,这样每次采样结束即可得出有效值。因为参与计算的历史值个数固定且内容不断前移覆盖更新,类似滑动的数据块窗口,因此成为滑动平均滤波算法。
  假如采样6次,每次使用最近5个历史值与当前最新值求算数平均值,输出一个有效值;下次采样时再覆盖最早时间的点做同样操作。类似环形数组,求最近6个值的平均值。
  滑动平均滤波,输出的结果与先前历史记录有关,假如故意突然改变物理量,需要几个采样周期,输出结果才逐渐接近真实值,实际一般情况下,越新的数据权重越大,历史记录权重应该减少,对滑动窗口中的数据分配不同的加权系数,进行加权平均值。
#define SUM_WIN_SIZE  6

int history[SUM_WIN_SIZE];//历史值,其中history[SUM_WIN_SIZE-1]为最近的记录

int buff_init=0;//前SUM_WIN_SIZE-1次填充后才能开始输出
int index=0;//环形数组可放数据的位置

int factor[SUM_WIN_SIZE]={1,2,3,4,5,6};//加权系数
int K=21;//1+2+3+4+5+6

int filter(int current)
{
    int i,j;
    int sum=0;

    if(buff_init==0)
    {
        history[index]=current;
        index++;
        if(index>=(SUM_WIN_SIZE-1))
        {
            buff_init=1;//index有效范围是0-5,前面放到5,下一个就可以输出
        }
        return 0xFFFF;//当前无法输出,做个特殊标记区分
    }
    else
    {
        history[index]=current;
        index++;
        if(index>=SUM_WIN_SIZE)
        {
            index=0;//index有效最大5,下次再从0开始循环覆盖
        }

        j=index;
        for(i=0;i<SUM_WIN_SIZE;i++)
        {
            //注意i=0的值并不是最早的值
            sum+=history[j]*factor[i];//注意防止数据溢出
            j++;
            if(j==SUM_WIN_SIZE)
            {
                j=0;
            }
        }
        return sum/K;
    }
}

网友A(2024-02-05):
要在外部连接一个振荡电路提供时钟信号

网友B:
影响控制IC

网友C:
与15号引脚连接的C1称为旁路电容

网友D:
时序电路是按时钟信号(CK)的上升沿(信号从L→H的变化)或下降沿(信号从H→L的变化)同步工作的

网友E:
电压范围称为工作电源电压

网友F:
减小滤波电容的等效串联电阻(ESR)

网友G:
通常选择0.01μF~0.1μF的陶瓷电容作为旁路电容。

网友H:
通过电容方式耦合到不同层上邻近的引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