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关于ARM_math数学库的使用

楼主:
关于ARM_math数学库的使用

ARM_math好强大的好吧,话不多说,请看截图

各种数学库看到没有,好强大的说,其实使用这些写函数,最快上手的方法就是看官方手册,话不多说,上官方链接arm_math库的官网

举个栗子:

一般步骤

1.首先就是在自己的工程里,加入arm_math的.lib文件

2.在MDK中C++选项卡中加入ARM_MATH_CM0(不同内核不一样)

这样才可以在工程中使用arm_math函数库的东西

3.调用函数:比如调用q15_t arm_sin_q15 (q15_t x)(三角函数的定点数计数,计算速度要比浮点数快)

在运算之前要将浮点数转换为定点数,然后传入参数,就行了,但是要注意这句话

【The Q15 input value is in the range [0 +0.9999] and is mapped to a radian value in the range [0 2*PI).】

不解释了,说的很明白啊。

至于PID的函数用法就更简单了,只要把pid的三个参数调好,直接调用就行了

网友A(2024-01-27):
对于环氧树脂而言,一般把导热系数为0.5W/M·K的导热性能已经被定义为高导热

网友B:
般只要关注值、精度、额度功率

网友C:
会占用PCB的空间,成本也会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