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tor Control] STM32驱动步进电机问题

楼主(2023-03-28):
STM32驱动步进电机时,电机只震动,却不转动(正反都不转动)是怎么回事?各位又遇到的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A:
负载,脉冲频率

网友B:
可能频率过大或者过小了吧

网友C:
你先看看电机参数吧,针对参数调试

网友D:
这个我遇到过,一般电机PWM的频率比较小的时候,没在电机范围之内,电机是不会转动的,会震动

网友E:
是不是电机参数的问题啊

网友F:
你修改一下驱动参数基本就会好了

网友G:
电机是啥参数啊?看看频率,先保证能转才对

网友H:
一般就是你配置的参数与电机参数不匹配导致的

网友I:
建议楼主找个电机驱动方面的demo学学,就知道电机为什么只振动不转动了

网友J:
步进电机啊?步进电机一般是需要你对四个IO循环发送数据的

网友K:
你程序写的问题,就是你需要A1延时一段时间,进入到B1然后循环操作

网友L:
你看看郭天祥的51驱动步进电机,就知道咋回事儿了

网友M(2023-05-04):
可能是频率过大或者过小了

网友N(2024-03-22):
超出 120 个字节则必须用 idata 显式的指定为间接寻址

网友O:
靠近功率开关管或整流器的电容分到的纹波电流远多于相距较远的电容分到的纹波电流

网友P:
small 模式下未指存储类型的变量默认为data型

网友Q:
离线式变换器

网友R:
一般要进行内存优化,尽量提高内存的使用效率

网友S:
让尽可能多的变量使用直接寻址,提高速度

网友T:
经变压器映射成这么多节点

网友U:
访问时采用不同的指令,所以并不会占用 RAM 空间

网友V:
极限情况下可以定义的变量可占 247 个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