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tor Control] ST MC SDK 5.x 相电流检测与重构 位置、速度信息获取

楼主(2023-03-28):
ST MC SDK 5.x 相电流检测与重构位置、速度信息获取的方法使用

网友A(2023-05-15):
这个不知道是否能够下载,想下来看看

网友B:
这是什么文档?

网友C(2024-01-19):
ST MC SDK 5.x 相电流检测与重构

网友D(2024-06-01):
从定时器为TIM2,从模式选择为门控模式,触发源选择ITR0,开启定时器2中断。

网友E:
每条大电流的地线要短而宽

网友F:
使能主从模式,触发事件选择为更新事件,不需要开启中断。

网友G:
主从定时的方式占用CPU资源少

网友H:
主定时器为TIM1,通道2配置为PWM输出

网友I:
中断计数的方式实现简

网友J:
多个电容并联

网友K:
都可以产生指定个数的PWM脉冲

网友L:
作为功率开关管和整流器的散热部分

网友M(2024-10-13):
这个可以下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