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tor Control] ST马达控制应用软件从SDK_v4.3向SDK_v5.0的移植

楼主(2023-03-28):
ST马达控制应用软件从SDK_v4.3向SDK_v5.0的移植移植方法与步骤:

网友A:
有点老,回复看下啥吧

网友B(2023-12-28):
ST马达控制应用软件从SDK_v4.3向SDK_v5.0的移植移植方法

网友C(2024-03-01):
每个电容与纹波电流源的引线阻抗一样

网友D:
设计者的作用就是在理解电路工作过程的基础上,保证PCB设计合理。

网友E:
两个环路最有可能产生电磁干扰(EMI)

网友F:
大大减小与其他引线之间的容性耦合

网友G:
滤波电容接线端的放置很重要

网友H:
与电感和续流二极管相连

网友I:
输入电源和负载电流环路并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J:
控制地与其他地要通过一些特定的点连接

网友K:
引线的长度直接与它的电感量和电阻量成比例

网友L:
天地会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