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
P-NUCLEO-IHM03编码器接线和电机不转问题

楼主(2023-03-28):
我用P-NUCLEO-IHM03开发板,编码器接口我用的是J1(霍尔-编码器接口),但这个接口只有5根线,编码器有8根,我就用编码器的A+、B+、Z+和DC+、GND接上了,也不知道对不对,然后用workbench和cubeMX生成代码烧写进去,但用workbench上位机根本就没法调速,一启动就提示过流,电机没法转起来,我调低启动电流,电机就在那响,但是也不转,轴没有锁死,手转电机轴速度反馈也正常,这个怎么解决呢

网友A:
咋还有八线的霍尔啊?

网友B:
看你电机的霍尔反馈是如何定义的呗

网友C:
8根线的编码器?

网友D:
一般情况可能是霍尔接错了,提示的过流吧

网友E:
你可以不接霍尔试试,看看正常不

网友F:
调试不了估计就是霍尔的问题

网友G:
你把霍尔去掉吧,先保证电机能正常转动才行哦

网友H:
估计是哪里频率没配置好,没弄对吧

网友I:
话说,八根编码器的线,剩余三根是什么啊?

网友J:
不转,一直响,估计是脉冲没给对吧

网友K:
手转电机,有反馈的话,说明霍尔没接错,可能就是电机参数配置没弄对呗

网友L(2023-05-03):
把霍尔去掉吧,先保证电机能正常转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