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stm32g431的PG10-NRST可以当普通IO吗,怎么设置。

楼主(2023-03-28):
stm32g431的PG10-NRST可以当普通IO吗,怎么设置。

网友A:
STM32直接CUBEMX搞一个,在图形上设置,然后生成代码,看一下生成的代码就行了。。。就这么简单,IO配置这个CUBEMX还是挺方便额

网友B:
Nrst啊,应该不建议配置成普通IO吧

网友C:
NRST引脚本身就是:外部RST输入+内部RST输出,最好别用,我是从来没用过,
宁可用SWDIO,SWDCLK

网友D:
话说G4是不是也不提供标准的库函数了啊

网友E:
设置成普通IO的话,估计需要看手册了,默认应该不能当普通IO的

网友F:
不太建议配置成普通IO的

网友G:
这个IO之前默认是做什么功能的啊?

网友H:
你可以用cubemx试试配置成普通IO的

网友I:
其实现在ST新出的MCU都是支持cubemx的,所以可以试试用这个软件,配置一下

网友J:
应该可以当普通IO的吧

网友K:
没试过,一般只要是IO够用,我都不会考虑特殊的IO做普通IO

网友L:
不是很建议楼主使用这个IO引脚,毕竟它属于有特殊功能的引脚了

网友M:
应该可以在程序里配置,但是感觉不太好

网友N(2023-06-08):
STM32直接CUBEMX搞一个,在图形上设置,然后生成代码,看一下生成的代码就行了。。

网友O:
NRST引脚本身就是:外部RST输入+内部RST输出,最好别用,我是从来没用过,

网友P:
宁可用SWDIO,SWDCLK

网友Q:
最好使用SWDCLK

网友R:
如果不是特别短缺引脚的话还是不建议用这个

网友S:
上电运行后,可以复用。

网友M:
这个应该不推荐用

网友T: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U:
异步复位脚,还是不建议用这种特殊功能脚

网友V:
设置为正常IO,估计需要看说明书,默认应该是不能正常IO

网友W(2023-09-13):
不如用其他引脚,这是是真不太好

网友X(2023-10-19):
试试用cubemx配置成普通IO的

网友Y:
要将PG10-NRST配置为普通IO引脚,您可以在相应的寄存器中将其对应的位清零(设置为0),从而取消其复位引脚的功能。然后,您可以在程序中使用该引脚,就像使用其他任何IO引脚一样。

网友Z(2024-02-01):
共模电感的电感值可以用电桥来测量

网友AA:
单层板不具有固定孔

网友AB:
共模电感一个以铁氧体为磁芯的共模干扰抑制器件

网友AC:
通过缩回铜壳,可以保护电镀免受机械损坏。

网友AD:
脉冲变压器的原/副边相位关系,

网友AE:
测试方法包括负载测试、静态测试和动态测试等

网友AF:
还有另一种技术正在变得普遍

网友AG:
测试结果可能包括输出电压和电流、电压波浪、效率、负载能力等指标

网友AH:
达到抑制干扰的目的

网友AI:
在动态测试过程中,测试员需要改变测试负载的值和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