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 ADC采样尖刺问题

楼主(2023-03-28):
在使用stm32F1时,一个4mVDC信号经过运放后输出80mV DC信号,由ADC采样,但在测试中发现,ADC采样时会产生一个向上的尖刺,初步判断应为ADC采样时ADC的采样开关闭合产生的,但是具体原因没想明白。同时,有另一路ADC采样电源芯片输出的2.2V电压,在采样时,ADC引脚上会产生一个向下的尖刺,与前一个情况完全相反。百思不得其解,是否由大佬遇到过,求教。

附:第一种情况是ADC直接采样放大器输出的值,而放大器输出阻抗很低,因此该情况非高阻抗源情况。图见评论,谢谢

网友A:
参考一下最后一张图:
https://blog.csdn.net/weixin_34033915/article/details/112179402

网友B:
虽然用过超过10年的STM32F103,直到去年涨到200+一片才抛弃,但是64脚或48脚封装的ADC就从来没用过,都外挂ADC,因为其12位ADC噪声、抖动都太大了。不过DAC不错。还有RTC也是**肋,一直外挂RTC芯片。I2C也是问题不稳定,一直IO模拟I2C。

网友C:
应该没什么问题,适当调整下采样时间,或者外部尝试加个小电容,不影响转换结果即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虽然用过超过10年的STM32F103,直到去年涨到200+一片才抛弃,但是64脚或48脚封装的ADC就从来没用过,都外挂 ...

楼主,可以加个微信请教下STM32对ADC和DAC的处理不

网友E(2024-01-27):
甚至会造成模块电源的损坏

网友F:
电阻阻值大小则需根据元器件可承受电流大小而决定

网友G:
小型电子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