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keil5没有stm32f301k6tx的包,我该怎么用keil5编写stm32f301k6tx的程序呢

楼主(2023-03-28):
使用keil5下载了STM32F3xx_DFP的包,但是包里面没有stm32f301k6tx系列的

我想继续使用keil5开发stm32f301k6tx,有没有什么办法

网友A:
好像确实没有,可能是芯片太新,还没添加,
不过驱动库肯定是通用的,用那个“K6Ux”一样。

附上MDK软件STM32F3xx的pack包
https://keilpack.azureedge.net/pack/Keil.STM32F3xx_DFP.2.2.2.pack

网友B:
用CUBEMX的GCC方式挺好用的

网友C(2024-02-05):
代码量小的时候用来做条件判断

网友D:
连接点是产生控制IC所要检测的小电压的所有器件的公共连接点

网友E:
这是个再正常不过的coding习惯

网友F:
电流要增大

网友G:
有些信号包含丰富的高频分量

网友H:
交流电流环路的布线要在其他引线之前布好

网友I:
对于优秀程序员来说,这不是好代码

网友J:
功率开关或整流环的连接没有直接接到电容的两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