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wle5 出现MAC txTimeOut,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3-03-28):
stm32wle5 出现MAC txTimeOut,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发送超时,估计是没初始化mac吧

网友B:
话说这个mac不是MCU自带的么

网友C:
你仿真跟踪一下看看呢?

网友D:
是不是没有初始化

网友E:
一般都是初始化啊,或者硬件没链接啊,就会这样

网友F:
你可以用官方的demo跑一下,然后看看你缺了那个步骤

网友G:
不应该会出现mac超时的情况吧,这说明配置就不对啊

网友H:
你用cubemx配置一下试试呢?感觉是你自己的配置有点问题

网友I:
这个一般得看代码的,看你初始化部分的代码才行

网友J:
cubemx重新配置一下吧,基本都能给你弄好底层,也不需要你配置了

网友K:
这个问题真没遇到过,一般能出现超时的,就防火墙啊,之类的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L(2023-06-08):
你用cubemx配置一下试试呢?

网友M:
用cubemx重新配置一下吧,基本都能给你弄好底层,也不需要你配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