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定时器输出pwm波

楼主:
对于STM32定时器输出PWM波需要了解定时器的基本使用方法和pwm的基本原理。这里使用STM32定时器3输出PWM波。

1.什么是PWM波
1.我们都知道单片机的引脚可以输出高低两种电平,高电平称之为1,而低电平称之为0;而所谓的PWM波指的是在一定周期内不同比例的高低电平,如下图所示,输出不同比例的方波,在一定时间内高电平的比例分别达到10%,50%,90%。

楼主(点评):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一条田园犬」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m0_51637032/article/details/123716976

楼主(2023-03-28):
2.PWM的作用,我们都知道对于一个发光二极管,在一定电压范围内,输入端的电压越高,二极管的亮度也就越大。我们可以用单片机控制二极管的亮灭,我们会发现单片机引脚只能输出两种电压,即1与0;但是我们想控制二极管亮度。这是我们可以用PWM波控制,通过输出不同比例的高低电平,等效于一定的电压值,此时,就可以对二极管亮度调节了。

楼主:
2.用定时器输出PWM
1.如下通过STM32的定时器3编写的pwm输出程序代码。

//TIM3 PWM部分初始化
//PWM输出初始化
//arr:自动重装值
//psc:时钟预分频数
void TIM3_PWM_Init(u16 arr,u16 psc)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使能定时器3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使能GPIO外设和AFIO复用功能模块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GPIO_Pin_6; //TIM_CH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GPIO

   //初始化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 //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TIM_TimeBase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初始化TIM3 Channel2 PWM模式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选择定时器模式:TIM脉冲宽度调制模式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比较输出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输出极性:TIM输出比较极性高

        TIM_OC1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根据T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TIM3 OC1
        TIM_OC2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根据T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TIM3 OC2
  TIM_OC1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使能TIM3在CCR1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TIM_OC2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使能TIM3在CCR2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TIM_Cmd(TIM3, ENABLE);  //使能TIM3
}

楼主:
这里使用的是定时器的通道1与通道2,对应着A6,A7两个引脚。具体详细配置请看上述注释。

楼主:
其中:

1.定时器中断一次的时间为Tout(溢出时间)=(ARR+1)(PSC+1)/Tclk,tclk为时钟频率,一般为72000000,arr:自动重装值  psc:时钟预分频数

楼主:
主程序中的相关配置

对于主程序先对TIM3_PWM_Init(u16 arr,u16 psc)进行初始化,并配置好arr与psc,以确定周期频率。然后再调用  void TIM_SetCompare1(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Compare2);与void TIM_SetCompare2(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Compare2);即可配置PWM值。

网友A(2024-01-27):
没有发现有哪本是介绍设计思想的

网友B:
但是如果不懂程序设计的思想的话,会给你做项目的过程中带来很多很多的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