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串口发送与接收

楼主(2023-03-28):
串口配置

首先对串口进行初始化

包括使能串口时钟,这里我使用的是usart2,使能GPIO时钟,这里我用的是A口,以及GPIO口的配置,这里我的串口输出是PA2,输入是PA3

然后初始化usart2,再使能usart2,具体代码如下:

/* 串口初始化 */

void STM_EVAL_COMInit(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 GPIO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GPIOA使能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 ENABLE);USART2时钟使能

  /* Configure USART Tx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输出PA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 Rx as input floating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输入PA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USART configuration */
  USART_Init(USART2, USART_InitStruct);//USART2初始化

  /* Enable USART */
  USART_Cmd(USART2, ENABLE);//使能USART2
}

楼主:
之后需要配置串口的参数

参数包括波特率,数据位个数,是否有校验位等
void USART2_Init (void)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波特率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数据位个数=8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1个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没有校验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STM_EVAL_COMInit(&USART_InitStructure);

//数据接收的使能中断
  /* Enable the USARTz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2_IRQn;//为USART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USARTz Receive Interrupt */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RXNE, ENABLE);//
}

版权声明:本文为博主原创文章,遵循 CC 4.0 BY-SA 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和本声明。 本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46188211/article/details/123355402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朴实妲己」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46188211/article

楼主:
为了保证串口随时都能接收数据,需要开启中断

串口发送
串口发送是指,将stm32的数据发送给上位机(串口助手)

楼主:
1使用SendString函数发送
在.c文件里面定义SendString函数

对应USART数据发送有两个标志, 一个是TXE=发送数据寄存器空,另一个是TC=发送结束

楼主:
void SendString (char *s)
{
        while(*s)
        {
                USART_SendData(USART2, *s++);//依次发送

  /* Loop until the end of transmission */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 USART_FLAG_TC) == RESET)//TC标志位为reset发送结束
  {}
        }
}

楼主:
在发送数据时出现第一个字符打印不出来的情况,例如发送“hello”,串口助手只接收到了“ello”,没有h

这是因为stm32的usart的sr寄存器的TC初始为1,导致第一次while时第一个数据被覆盖

这种情况,将TC修改为TXE即可

void SendString (char *s)
{
        while(*s)
        {
                USART_SendData(USART2, *s++);

  /* Loop until the end of transmission */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 USART_FLAG_TXE) == RESET)
  {}
        }
}

楼主:
在main.c文件里面调用SendString函数

  1. USART2_Init();//打开串口
  2. SendString("字符串");

楼主:
2使用printf函数发送
在使用printf函数之前需要先勾选微库

楼主:
在.c文件里面定义printf函数 ,代码如下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 Place your implementation of fputc here */
  /* e.g. write a character to the USART */
  USART_SendData(USART2, (uint8_t) ch);

  /* Loop until the end of transmission */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 USART_FLAG_TXE) == RESET)
  {}

  return ch;
}

楼主:
在main.c文件里面调用printf函数

USART2_Init();
printf(" ", );

楼主:
关于printf函数的使用方法可以参考下面的表格:

楼主:
串口接收
串口接收是指,将上位机(串口助手)的数据发送给stm32,由stm32进行接收

USART_IT_RXNE为接收中断标志位,一旦接收数据,USART_IT_RXNE会置位

楼主:
u8 RxCounter = 0;//定义计数值
u8        RxBuffer2[10];//定义缓冲区为10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2, USART_IT_RXNE) != RESET)//串口接收中断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2, USART_IT_RXNE);//清除标志位
                /* Read one byte from the receive data register */

    RxBuffer2[RxCounter++] = USART_ReceiveData(USART2);

                if(RxCounter>6)//定义接收的字节个数
                {
                        RxCounter=0;
                }
}
}

楼主:
首先构建缓冲区和计数器

串口接收中断之后,清除 USART_IT_RXNE中断接收标志位,将串口接收到的数据存入缓冲区

可以通过debug里面的watch来看缓冲区数据是否正确

网友A:
参数包括波特率,数据位个数,是否有校验位等

网友A:
为了保证串口随时都能接收数据,需要开启中断

网友B:
第一个字符打印不出来

网友C:
导致第一次while时第一个数据被覆盖

网友D:
记得在使用printf函数之前需要先勾选微库

网友E:
定义串口接收和发送中断服务程序,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处理接收和发送数据。

网友F:
使用STM32的外设寄存器和标准库函数来配置串口的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奇偶校验等参数。在配置串口时,应该打开接收和发送中断。

网友G:
可以参考STM32官方文档和使用手册。

网友H:
在使用STM32串口中断时,需要正确处理数据,防止数据丢失和缓冲区溢出。在处理接收数据时,可以使用循环缓冲区或FIFO队列等方法来缓存数据。

网友I:
使用STM32串口的一些基本步骤

网友J:
使用DMA来进行USART数据传输,可以减轻CPU负担。可以配置DMA通道,以便在USART发送或接收完成后自动传输数据。

网友K:
应该使用合适的缓冲区大小,以避免缓冲区溢出。

网友L:
使用STM32的外设寄存器和标准库函数来配置USART串口的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奇偶校验等参数。

网友M:
在使用USART串口时,还应该使用正确的线路和协议来连接和通信。

网友:
STM32系列单片机通常都有多个USART串口,这些串口可以用于与其他设备进行通信。

网友N:
STM32串口可以使用中断来处理接收和发送数据,使串口通信更加高效和可靠。

网友O(2024-04-15):
因此以更高的速度使用重型铣削钻头。

网友P:
共模电感有时候又叫共模扼流圈

网友Q:
电镀半孔可用于标准和高级PCB设计。

网友R:
共模电感对交流电流起着阻碍的作用

网友S:
因此,可以精确铣削电镀半孔并提高工艺可靠性。

网友T:
确保当开关管导通,

网友U:
高频变压器磁芯利用率高(与单端电路相比)、电源电压利用率高(与后面要叙述的半桥电路相比)、输出功率大、两管基极均为低电平,驱动电路简单。

网友V:
静态测试是通过使用直流电压表和负载电流计来分别测试电源的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

网友W:
主要起到支承作用,板不会散掉。

网友X:
为了抑制共模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