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教一下各位单片机AD阻抗匹配问题

楼主(2023-03-28):
用STM32对电位器采样阻抗不匹配,想用运放搭个射随器解决,运放选LM358可以吗,看了一下358的资料电源电压32V,可是单片机才3.3V,如果运放输入端接电位器,输出端接单片机管脚,输出信号会把单片机管脚击穿的,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关键你输入多少?
如果输入端就高,你先分压到MCU可接受的电压后 再跟随过去 不行吗?
然后MCU那边计算方面做些处理。

网友B:
楼主,可以加个微信好友一起交流下不

网友C:
358的电压没有这么高吧

网友D:
你要采集的电压是多少呢?

网友E:
这一般都是分压的方式实现的

网友F:
感觉用32V的电压是肯定不能的,毕竟电路板上行应该也不会有32V的供电的

网友G:
跟随器不会放大的,只是保证稳定的

网友H:
你现在没接入单片机ADC的带采样电压是多少啊?

网友I:
建议是超过3.3V就要分压了,然后再跟随比较好

网友J:
你可以分压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K:
其实射随器加不加都行,只要不是跳变很快,都可以不加的

网友L:
358做跟随器是可以吧

网友M(2023-05-05):
在单片机AD采样中,阻抗匹配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N:
差分信号可以消除共模干扰,从而提高信号质量。

网友O:
AD输入的阻抗已经很大了

网友P:
根据具体应用场景选择合适的阻抗匹配方法,可以有效地提高信号精度和降低噪声。

网友Q:
硬件设计时,需要考虑阻抗匹配问题

网友R:
如果阻抗不匹配,则可能会导致信号失真、噪声增加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