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串口助手发数据时为什么前面有个00

楼主(2023-03-28):
51单片机串口助手发数据时为什么前面有个00,就是按下复位键就会有个00,一松手才会把我写入的数据发出来,就是每次发数据都有个00在前面

网友A(点评):
你可以先了解一下串口接收的逻辑,这个是因为接收时接收引脚进入低电平串口认为是有数据进来,而按下复位会使单片机的引脚拉低(大概这样子,实际需要动手实验示波器抓一下波形才能真正确定),你也可以通过上拉电阻在外边上拉一下看能不能解决掉这个问题

网友B(点评):
初始电平不确定引起,上拉下拉解决问题。

网友C:
什么意思?是单片机发串口助手接收?按下单片机的复位键,串口助手会先收到一个00,然后才是单片机发出来的数据?

网友D:
应该是芯片复位时,tx引脚变为低电平,所以串口助手会收到00,楼主不要让芯片复位,用定时发或者其他条件去发送

网友E:
遇到过类似问题,TX和RX分别加上拉10k电阻,应该能解决问题

网友F:
你示波器一看便知道,通常是在上电后第一次发送时,其实是一上电就发了个00,那是因为串口IC造成的,不是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