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CUBEIDE采用单线半双工无法发送数据问题

楼主(2023-03-29):
①用CubeMX配置好Single Wire(Half-Duplex)模式,其他的默认

②用CubeMX配置好Clock

③生成代码后需要将HAL_UART_MspInit函数中的GPIO_Mode改为GPIO_MODE_AF_PP模式,需要将Pull改为GPIO_PULLUP,需要将Speed改为GPIO_SPEED_FREQ_HIGH。

1 /**USART1 GPIO Configuration

2 PA9     ------> USART1_TX

3 */

4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9;

5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6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7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8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7_USART1;

9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④发送的时候需要启动HAL_HalfDuplex_EnableTransmitter

⑤接收的时候需要启动HAL_HalfDuplex_EnableReceiver

1 static uint8_t data = 0x55;

2 while (1)

3 {

4     HAL_HalfDuplex_EnableTransmitter(&huart1);

5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data, 1, 0xffff);

6     HAL_HalfDuplex_EnableReceiver(&huart1);

7     HAL_Delay(1000);

8 }

网友A:
这是个问题贴还是个经验贴?

网友B(2024-02-05):
控制地与其他地要通过一些特定的点连接

网友C:
事实上很多做项目的工程师本身自己也会在用

网友D:
变换器效率就显得比较低

网友E:
设计者的作用就是在理解电路工作过程的基础上,保证PCB设计合理。

网友F:
两个环路最有可能产生电磁干扰(EMI)

网友G:
滤波电容接线端的放置很重要

网友H:
但是如果不懂程序设计的思想的话,会给你做项目的过程中带来很多很多的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