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CUBEIDE使用printf打印无输出问题

楼主(2023-03-29):
今天遇到使用printf打印无输出问题,查了一下资料解决了,下面把相关解决方法放在下面:

由于CubeIDE没有Keil的Use MicroLIB选项,而且CubeIDE默认采用的是GNUC编译,所以putchar的接口有所不同

1 #include <stdio.h>

2 #ifdef __GNUC__

3 #define PUTCHAR_REDEFINE int __io_putchar(int ch)

4 #else

5 #define PUTCHAR_REDEINFE int fputc(int ch, FILE *f)

6 #endif

7 PUTCHAR_REDEFINE

8 {

9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uint8_t *)&ch, 1, 0xffff);

10     return ch;

11 }

然后需要将项目设置中的这两个选项打开

配合以上代码重定义即可解决问题.

网友A:
Cubeide用户手册有相关介绍!

谢谢分享!

网友B(2024-01-27):
在信号线中串联小电阻其主要目的是对引脚的保护

网友C:
根据电荷守恒:Qinitial=Qfinal